传说中的傻充“野马电池KN-8101"

楼主(2023-10-19):
废品站看见个镍氢电池充电器,垫垫很有分量看着也像老货,就拿回来充镍氢电池,以为是好东西结果是傻充

网友A:
好东西,垃圾电池也可以充电,智能快充充电器只能充好电池,稍微老化的就充不进去了

网友B:
看标签上输出电流大小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网友C:
镍氢充电比锂离子麻烦多了。要用单片机写程序。以前只有国外大牌才有好的充电器。国内的即使是GP超霸德赛都是傻充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标签上输出电流大小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第一次捡这种充电器没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垃圾电池也可以充电,智能快充充电器只能充好电池,稍微老化的就充不进去了 ...

不管充满满充满直接往里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镍氢充电比锂离子麻烦多了。要用单片机写程序。以前只有国外大牌才有好的充电器。国内的即使是GP超霸德赛都 ...

捡了很多全新未使用的镍氢(5号7号电池大小都有)一直放遥控器里使用,因为没充电器没电就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镍氢充电比锂离子麻烦多了。要用单片机写程序。以前只有国外大牌才有好的充电器。国内的即使是GP超霸德赛都 ...

电源定时器加这一种恒定电流的充电也很好的,我买的快充都不怎么好用,包括日本洋垃圾,还是这一种普通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定时器加这一种恒定电流的充电也很好的,我买的快充都不怎么好用,包括日本洋垃圾,还是这一种普通的 ...

恒流定时断电没有温控保险,有电池过热熔化了充电器,还有起火的案例。这种方法根本不安全。
日本洋垃圾充电器会检测电池电压是否过放,内阻是否过大,温度是否过高,实际上是设置了几道安全保险。
如果要简单充电,得专人在旁边看着,因为镍氢过充会发热,充电电流超过0.5C温度会超过90度塑料熔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恒流定时断电没有温控保险,有电池过热熔化了充电器,还有起火的案例。这种方法根本不安全。
日本洋垃圾 ...

恒定电流充电基本上都是慢充,5-12小时,所以发热不会很大

网友D:
图片打不开,似乎所有帖子的图片都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打不开,似乎所有帖子的图片都打不开

最近站点好像再迁移数据啥的,会无法显示图片,我没遇到过图片都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