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佳能MG3080第一次接触的一点认识(喷墨打印机学习)

楼主(2023-10-21):
本篇帖子分四部分向大家介绍,新手请耐心看看会有收获,高手请路过
第一次接触佳能喷墨打印机,了解了一些新的功能,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到更多的网友,让后面的新手少走弯路。
一.MG3080到手的来历
二.拿到的故障,以及故障排除
三.对佳能MG3080打印机的深入了解
四.总结一下

前言:
目前都是激光打印机了,有次下鱼塘发现有空墨盒出售,我想我也有两个领导换下来的原则803的黑色,挂上看看,结果一发不可收拾。推来的都是喷墨机。

忽然激发了折腾喷墨打印机的想法,我也找个803的机器试试呗,惠普的2132有很多但是水的深浅未知。

想到很久以前,刚进电脑行业的一句玩笑话,我捡到个鼠标垫是不是要去配个电脑带回去?
看到一个带小白盒的HP2132价格合适,卖家爽快。聊了一会后说价格降一半加邮费包邮给我(邮寄费比机器贵),卖家不错还拍了视频,看了通电都正常,机器成色也还不错,我想行吧,折腾不好打印机还有个小白盒玩玩。(没玩过)
卖家描述故障不进纸,网上学习了一下HP2132的缺陷就是不进纸,进纸轮要清理看的有很干净,清理下即可。入手后卖家还送了没用完的墨水,到手后直接拆机清洗里面残留的
墨水,机器清理9成新后开始测试。我的习惯不管好不好,先收拾干净再说。
清理完成直接测试,正常。没有问题,打印清楚,带的墨盒可以直接打印,效果不错。满意!

再说一下小白盒的功能:小白盒说简单点就是把小白盒支持的机型变成支持从网络的打印机,小白盒也出VIP可以打出一些好看的成品(免费的很少),需要关注小白盒的公众号从手机上打印,大概就是这点功能。小白盒子不用装驱动,通电后里面有直接能识别到打印机,可以联网。

没有图片,借两张图

之前不知道,玩了几个有点感觉,我先抛砖等高手献玉吧。

一、佳能MG3080的来历
玩了上面的HP2132后不可收拾的折腾了忘记在角落里的HP1510,然后又遇到一个仓库的HP1000,经过这3个过手之后,有点感觉了,这个佳能是科室放那吃了好久的灰尘,中途拿来简单测试了一下一直报黑色墨盒故障(通过指示灯看出来的)被遗弃到小黑屋了,被我救出来试试。
先上外观图吧,网上借来的一模一样,比我拍的好
先看看整机正面图片

按键来一个,这个地方比较重要,指示灯都在这。

扫描台来一个,这个扫描头看的一般

墨盒的位置,通电开机后打开墨仓盖子,墨盒自动走位到这里进行调整或者更换

整机背面图,两个接口,一个电源接口一个USB接口

耗材图片:墨盒845黑色;墨盒846彩色(目前的墨盒打孔了,彩色正常墨水量不多了,黑色的闪烁加墨后也闪烁)

二、故障以及故障排除
先说问题:
1.黑色墨盒灯闪烁,能装驱动,但是不能打印,没有接触过以为是黑色墨盒故障不识别之类的,听说佳能必须两个墨盒,就先放那了
2.最近又找过来,按黑白复印可以复印,打出来的效果一般有断线,然后有复印了两次效果好了,但是还是不能打印,打印提示:打印机无响应(驱动安装后佳能有个监视窗口提示的)
3.网上查了好久还是不能解决,有说是不是驱动不对的?官网下的驱动能不对?又试了一次还是不行决定拆机看看。

拆机清理
开始拆机,这个机器拆机很简单,进纸口的挡板稍微用力掰一下两边就拿掉了

拿掉两颗螺丝

扣掉面板,拿掉排线(这个机器为了拍图我第二次拆机,第一次没有拆掉面板直接拿掉的,但是排线太短不好操作,用镊子协助也可以)

然后往后拉,因为前面有三个卡扣一个看的到,另外两个看不到,分布在左中右,也好拆开。

拆掉后上面是扫描头和前面板,拿掉后机器内的总体面貌(墨盒都还没去掉,这个不影响,可以第一步先把墨盒拿掉)

清洗废墨回收的海绵,这个是清洗后的状态,拿掉螺丝钉取下来,顺便取下来你们的吸墨海绵

之前我都是用卫生纸加水慢慢吸的,后面我发现可以直接拿出来放水管上冲洗,洗到没有墨水的颜色差不多就行了
估计打印机的费墨机制就是认为这里面有太多的废墨了吧

清洗墨盒停靠位置上的残留墨水(用纸慢慢吸干净的)

清洗打印头下面铁板上残留的字迹(可能是没有进纸,把纸打到上面的)
所有的墨仓盖子上都有墨盒的型号和安装位置图

看一下打印头的排线(这个地方我也拔掉用橡皮清理过)

主板这边的特写(把所有排线拔掉清理,并把主板刷干净了)

打印头的位置也拆开清理了,有两颗螺丝不好安装,取下来把里面和墨盒接触的触点用纸巾和橡皮清理了一次(没有拍图)
然后安装,通电上机打印测试页(效果还不错)

正常打印提示墨水量低,黑色墨盒可能是由于加墨的缘故指示灯闪烁,系统提示按住停止键5秒可以继续
不在提示打印机响应的故障,正常打印了,到目前测试复印、扫描、打印正常。彩色墨水报墨水量低并亮彩色墨水指示灯

三、深入了解这款打印机
1.网络评价这款打印机不能软件清零,属于一次性打印机,打印量大了之后估计是提示费墨量已满(目前我觉得是清洗的那个吸墨海绵,每次拆卸喷墨都会把这个东西清理一下)
一开机电源灯和错误灯交替闪烁7下,电脑端提示5B00或者5B04之类的,还有一个好像是7100的代码应该是佳能其他型号报错需要清零的,有点印象。

2.可以网购写好的主板,也可以买这两个芯片,网上有但是要有一定的焊接能力,或者找人帮忙焊接,更换完成能解决故障
  一般按照这个换完了就正常了
这两个芯片型号25Q16和25Q64按说这两个是存储器,可以读出里面的数据然后用编程器刷写的,不知道是否有高手有数据的
如果没有我准备取下来读个固件包,如果已经有了可以奉献给大家最好,手上编程器功能有限而且没有芯片座要飞线读取麻烦。

按说这两个芯片一个是系统固件,一个是计数器的,有些佳能的板子可以只换一个芯片,比如TS3180(换背面一个小芯片)
借了一个图片,不清晰,删掉了

然后我就把MG3080的系统固件从1.060升级到1.070了(固件包可以到官网下载,升级也简单,准备读芯片固件用)
升级前打出来的

升级后打出来的(目前这个打印机的打印量在401-450张之间,也不多)
这个是打印的喷嘴检查图。后面有打印方法。

3.佳能MG3080使用手册,可以在线看,也可以下载(后面上传到帖子结尾)
正常的连接线缆、安装驱动、安装纸张、扫描文件、更换墨盒就不说了,详细的看手册,把基本功能摘抄出来,里面也会用到一些程序我没有下载用过

检查墨水状态(墨水指示灯会亮起或者闪烁,打印文档也会提示)

这些有的可以从打印机属性你们操作:(如果不联机的情况只能在打印机按键操作)

打印机喷嘴检查:按住停止按钮直至告指示灯闪烁1次,然后立即松开按钮。(这个就是上面显示的固件版本和打印页数的)
清洗打印头:按住停止按钮直至告指示灯闪烁2次,然后立即松开按钮。
深度清洗打印头:按住停止按钮直至告指示灯闪烁3次,然后立即松开按钮。
对其打印头:按住停止按钮直至告指示灯闪烁4次,然后立即松开按钮。(这个操作需要将打出来的纸张放在扫描台上扫描一次)

清洁进纸滚轴:按住停止按钮直至告指示灯闪烁7次,然后立即松开按钮。(最好放入少量打印纸清洁,也可不放)
清洁打印机内部(底板清洁):按住停止按钮直至告指示灯闪烁8次(*务必使用- -张新纸。)
1.将一张A4或Letter尺寸的普通纸横向对折,然后打开纸张。
2.将开口面向自己,在后端托盘中仅装入该纸张。

恢复至出厂默认值:按住停止按钮直至告指示灯闪烁19次

打印网络设置:
这个可以打出主板的序列号,连接打印机的默认密码就是序列号,如果在网上买的主板不知道序列号的情况下使用
1.装入一张A4或Letter尺寸的普通纸。
2.按住Wi-Fi按钮,并在Wi-Fi指示灯闪烁时松开。
3.按彩色按钮。
4.按两次Wi-Fi按钮。
5.按彩色按钮或黑白按钮。打印机开始打印网络设置信息。(根据打印机设置,某些设置值不会显示。)

初始化打印机设置:按住停止按钮直至告指示灯闪烁21次。(不知道打印机目前设置了可以试试)

附件:
1.佳能MG3080使用手册(手册很详细)

2.佳能MG3080固件升级V1.070版本

3.佳能MG3080无线设置程序

感谢各位坛友的观看。也希望能帮到更多的坛友,也希望有坛友能贡献一下两个芯片的固件供大家后面使用。

楼主:
专门买了编程器,然后又拆机读取数据,正面的25Q16和背面的25Q64都读出来了
装回去后打印机正常,就当备份吧免得后面故障刷机没有固件。
需要的有缘人可以联系409796518@qq.com,也可以刷好发出去。

楼主:
佳能MG3080第一次接触的一点认识

接1楼,好像不能放入过多的图片,不然有了前面没有后面的,加1层算了

(续) 三、对喷墨机器的深入了解
4.了解网络功能
一般的打印机都是直接USB接电脑,然后共享到局域网上面,这个网络功能也是第一次遇到,简单研究一下
启用和关闭网络(先要启用无线功能,在主板下面有个无线小模块)

手机上会出现无线网,可以使用默认密码(序列号)进行连接,网上说要装软件我就没有测试了;

发现官网有个WIN版的小程序,可以设置(见附件,也可以官网下载),需要安装在操作系统

选择打印机网络设置

打印机用USB接好之后,视图--更新(会显示打印机)

选择打印机然后网络设置可以让打印机搜索到无线网络进行连接,需要输入无线网密码,比较简单
我现在没有接入打印机就不截图了

打印机正常联网后不知道是否已经连上可以看指示灯,我刚开始不知道就去看了路由器的地址分配

找到地址后PING一下是不是通的,确定是这个

最后一步,去控制面板--设备和打印机---添加打印机(直接扫描到了),如果扫描不到添加打印机IP地址试试吧。

在状态栏中看是网络的,目前打印机只要通电,在局域网范围内就可以扫描打印,还可以。学习到此结束

四.总结
    1. 打印量大的直接选择激光打印机。优势:打印成本低。缺点:机器稍微贵点。(鱼塘里也有便宜的看运气)
        这个也注意下有些机器耗材稍微贵点,建议买之前了解一下。有的机器加粉要换芯片。

    2.打印量小的话可以考虑喷墨机,优势:价格便宜,能打彩色。缺点:耗材贵,后期维护麻烦,动手能力要有。
       喷墨机买几个原装墨盒都能买个打印机了,墨盒会维护能加墨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我目前还不了解墨盒能打多久会损坏,所以不过多评论。

    3.对于惠普来说可以支持单墨盒工作,可以只上一个黑色只打出黑色,也可以只上一个彩色让机器混出黑色,这是我觉得比较好的,有一个坏了还能用;
       惠普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是有些墨盒可以从软件和打印机锁定,如果买到这种二手墨盒无法使用。
       佳能的话就需要两个,缺少一个就不能正常打印(不工作)。所以有占位墨盒这一说。佳能好像没有锁定墨盒这一说。
       佳能打印机打印量大了后会出现错误需要清零,有些可以软件清零,有些只能更换芯片,解决。(这种网上叫一次性打印机)

   4.喷墨机可以改连供,没有用过,改好了成本也低,听同事说长时间不打连供容易断墨,具体未知。

   5.目前的新款喷墨机自带了连供功能,加墨也更简单直接倒进去,应该会越来越稳定,不知道会不会出一些奇怪的问题。
      最后,爱普生的打印机也不错。用过针式打印机,630K、730k都是经典,喷墨机和激光工作中很少遇到。不做评论。

感谢各位坛友的观看。也希望能帮到更多的坛友,也希望有坛友能贡献一下两个芯片的固件供大家后面使用。

网友A:
喷墨机以前怕用的少,干了堵头,现在咋样了啊我一直用激光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墨机以前怕用的少,干了堵头,现在咋样了啊我一直用激光机

目前觉得还好,放很久打一张都还能打,喷墨机器建议每个月打个几张

网友:
单位有台爱普生L380,也是经常打印彩色断色,需要清洗打印头,基本清洗2-3次就正常,有次还清零打印次数,具体操作都忘记了,网上下载程序清零

网友B:
如果能把两个芯片数据读出来就好了,有一台同型号机器就是亮灯交替闪,应该需要清零了

网友C:
我用的是MG3680,挺好用,已6年

网友D:
不错,学习了,你还是真有耐心。不闲的时候不会来折腾。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把两个芯片数据读出来就好了,有一台同型号机器就是亮灯交替闪,应该需要清零了 ...

我也想读出来分享给大家,主要是没有芯片座,取下来还要飞8根线读出来,两个都要飞线16次,还担心把主板搞坏了。如果哪里有坛友近可以帮忙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学习了,你还是真有耐心。不闲的时候不会来折腾。

文档陆陆续续加起来编辑了有4个小时,中间还出错了,上传的图片大加载半天,加载不上来,然后又用截图粘贴上来,后面又发现图片丢失,又复制到二楼去,不知道怎么搞,就这样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把两个芯片数据读出来就好了,有一台同型号机器就是亮灯交替闪,应该需要清零了 ...

芯片两个差不多十几块钱,也有说十几块钱钓到主板的,具体看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MG3680,挺好用,已6年

可以打开清理一下废墨,一般打印量不大,可以用很久,建议断断续续打几张,一个月打一张或者2到3个月打个两三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打开清理一下废墨,一般打印量不大,可以用很久,建议断断续续打几张,一个月打一张或者2到3个月打个 ...

我改外供很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读出来分享给大家,主要是没有芯片座,取下来还要飞8根线读出来,两个都要飞线16次,还担心把主板 ...

没关系,有机会再弄吧

网友:
为楼主的探索精神和巧手点赞

网友E:
CANON这个系列打印机就是个坑,用过G3800,再也不敢碰佳能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CANON这个系列打印机就是个坑,用过G3800,再也不敢碰佳能打印机

有些机型应该还可以,喷墨机就是耗材贵,楼上有个坛友说改成连供了用了好多年的

网友:
为了救台路由器,我才买了芯片刷写器,要是近我可以来读

网友:
一直很讨厌喷墨,年轻时代的心理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