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拆无功SVG调节装置

楼主(2023-10-19):
(图片)

网友:
不错不错,现在电表无工电流它也跑

网友:
好东西啊,这么多是拆下来不要了吗?

网友:
底下有IGBT,三相电源

网友:
讲一下原理就好了。看单元上,分左右两组,每组4个驱动,应该是驱动H桥IGBT。单元体内部主回路是什么结构?H桥的负载就是3个350uF电容吗?另外,这些单元用于10kV,整个系统组回路是什么结构?看外部每个单元只有6个进线(左右2组),是通过特殊的变压器分组连接到10kV的吗?

网友(2024-03-08):
一直在想个问题,怎么做一个负载均衡器而不影响原电路相位呢。三相电负载均衡器什么原理。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