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1206 LED到底怎么区分正负极

楼主(2023-10-19):
今天白天在家更换E元素键盘灯珠,

把之前换成白的灯珠的键盘又换成翠绿色,为了适应新买的黑峡谷水墨PBT键帽,因为上边两排是白色键帽,原先换成的白色灯珠导致透光字符不明显。,拆开发现上次换的最上排的灯珠跟其他拍的极性全部是相反的。但是一直是正常使用的,而且比其他几排的亮度更高,各路大神们,请问我应该按照哪种方式确认正负极,还是说保证亮度就行不了,按照传统的大头是正极的话,我反接亮度更高,各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
附图,以下是三家对于1206灯珠的正负极描述,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个了

网友A:
用数字表(9V电池供电的)的二极管档一量便知,点亮时红表笔接的为正。

网友:
用万用表判断啊

网友B:
以万用表为准。
一般是以负极为色带,但是也不排除有厂家特殊。而且即使是大厂,也有过一盘料带里面反装的,信厂家不如自己测试。

网友:
用镊子夹住,怼在2032电池上……

网友:
接反了不会亮

网友:
这个颜色好看

楼主:
你错了,接反了会亮,我试验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字表(9V电池供电的)的二极管档一量便知,点亮时红表笔接的为正。

我在键盘上接反了也会亮啊,6排灯珠,上次第一排全是接反的,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万用表为准。
一般是以负极为色带,但是也不排除有厂家特殊。而且即使是大厂,也有过一盘料带里面反装的 ...

反接也亮,而且按照默认的正负极反接亮度更高,在键盘上单个试过了,,,,,,,真是整不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接也亮,而且按照默认的正负极反接亮度更高,在键盘上单个试过了,,,,,,,真是整不会了 ...

正反都亮这是双向LED。

网友:
正面绿点的一边是负极,底面尖的一头指向的是负极

网友:
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一下就判断出来了。或者用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错了,接反了会亮,我试验过了

这个很奇怪啊

网友:
双向无极led,正反都亮

网友C:
用万用表测,如何双向都亮就是无极LED

网友:
我记得 |- 这个印的符号 离远看就像画了个二极管的三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键盘上接反了也会亮啊,6排灯珠,上次第一排全是接反的,都亮

那就没必要区分极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测,如何双向都亮就是无极LED

遇到过此情况,但又有绿色标记就让人很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