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电池包垃圾保护板害人啊

楼主(2023-10-19):
从之前的锂电池包拆下来的保护板焊了一个全新的比克10c放电的电池包  两个mos管的  放在角磨机上还没用就停机   想着可能保护板垃圾放电打不到   今天有空拆了看了看   差点惊掉下巴   五组电池其中一组4伏其他都4.5伏还多了   没爆炸万幸啊  每天都过充  给大家看看垃圾保护板  以后注意不能用啊   电池就不拍了  我全拆下来了  放充电宝正放电呢  糟蹋了我全新的比克电池

网友A:
我好像和你用得同款保护板,看来要改成平衡冲才行了

网友B:
大艺款的,不至于这么惨吧!

网友C:
温感都没有,?

网友D:
芯片脚好像很脏,清理一下。
有次我也测到电池电压高,后来发现是万用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艺款的,不至于这么惨吧!

其他没发现问题就这一个  肯定保护板有问题   充电完成也是绿灯  大艺原装充电器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脚好像很脏,清理一下。
有次我也测到电池电压高,后来发现是万用表的问题 ...

我测试好几次了  用内阻仪跟万用表都测了  不会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感都没有,?

之前手电钻剩的   抱着不浪费的原则  谁知道真么垃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和你用得同款保护板,看来要改成平衡冲才行了

我慢慢换铁锚了  带平衡充

网友E:
一节4v多,其它4.5v,总电压22v多,5节电池充电器应该是21.6v截止,充电器也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没发现问题就这一个  肯定保护板有问题   充电完成也是绿灯  大艺原装充电器充的 ...

这个保护板输出口是没有充电保护的,只有dc充电口才有电池电压检测,我试过单节最高电池冲到4.23v就保护了,电压最低的电池才3.9v

网友A:
你不能用原装充电器,这个保护板充放电不是同口的,用原装充电器是没有充电电压保护的

网友:
有些保护板还真是很垃圾。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垃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节4v多,其它4.5v,总电压22v多,5节电池充电器应该是21.6v截止,充电器也有问题吧? ...

按理说是21.0v截止,但是空载差不多都是21.5v左右,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节4v多,其它4.5v,总电压22v多,5节电池充电器应该是21.6v截止,充电器也有问题吧? ...

充电器刚买的大艺原装充电器 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用原装充电器,这个保护板充放电不是同口的,用原装充电器是没有充电电压保护的 ...

这个保护板原来是用在手电钻上面的用的插头充电   现在用的大艺座充    谁知道什么鬼啊

网友:
这种保护板,一般都是4.25伏保护。而且,充电器肯定也有问题,一般充电器到21伏就绿灯停充了。有的都不到21伏就停充。不应该大于21伏的。保护板和充电器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理说是21.0v截止,但是空载差不多都是21.5v左右,奇怪了

这类国产电池,乱七八糟,有些用插头充电的,有个二极管防反接保护,所以电压会高些,另外一般都是分口保护板,所以不能从放电口充电的,会没保护。

网友:
我买的,kepu电钻,电池标2000mah,实测1300
电路板,还不如lz的,板子面积缩水,少电阻,mos管也是一样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