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电动三轮车仪表盘

楼主(2023-10-19):
朋友的电动三轮车仪表盘因为淋雨坏了,症状是显示不全,背光不亮,拆了看看,上图
电阻阻值正常

故障在哪里?是芯片的问题还是显示有问题?

网友:
金属生锈可能有虚焊的,先测芯片电压正常不

网友:
电阻正常 先测电压  再测二极管看看  用排除法吧

网友:
显示屏连接那里给个特写吧,连接点先清理下看看有无虚焊和生锈短接。
话说这个板子的焊点真是够粗制滥造的。

网友:
先通电检查供电,红圈的应该是稳压管,测一下稳压管两端电压应该在5V左右,旁边那个红色的应该是IN4148二极管,它坏了供电也不正常。

网友:
没修好,修了个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