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hdmi采集卡(USB2)

楼主(2023-10-19):
奸商常规操作,蓝芯USB伪装成USB3,实际只有USB2

USB最高输出1920×1080@30Hz,HDMI推荐输入分辨率1280×720@60Hz最大输入分辨率3840×2160@30Hz
即使在720p输入下还是能感觉到明显延迟

一个很肥的铝壳,插笔记本上会和其他设备打架
左右两侧共四颗螺丝,只要拧下其中一侧就能把板取出来

MS2109芯片,1080p输入能明显感知发热

外部链接
1) http://en.macrosilicon.com/info.asp?base_id=2&third_id=50

网友:
带宽够不够

网友:
2.0够个啥

网友:
玩具。不能用於工作。

网友:
2.0的接口,只能当玩具玩玩吧

网友:
同款,可以连接手机当显示器用,或者插工程宝上面当hdmi模块输入用

网友:
USB 2.0带宽太低,现在的USB-C的还行。

网友:
只能当玩具玩玩

网友:
这带宽不太充裕吧

网友A:
WC,蓝色伪装我也遇到了,一个绿巨能的DVD/CD 刻录机,标称3.0读速,然而接口就是这种,2.0!

网友:
这dcdc的功率电感就1206?第一回见到

网友:
USB2.0带宽不够。

网友:
2.0的带宽连30Hz刷新率都远远不够,这玩意儿肯定是跳帧采集的

网友:
一般玩玩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WC,蓝色伪装我也遇到了,一个绿巨能的DVD/CD 刻录机,标称3.0读速,然而接口就是这种,2.0! ...

我在酷派长条款充电宝也遇到过,也是蓝色4引脚USB。后来网购USB3分线器谨慎很多,得看评论图片接口里面样子,以免买到假的。

网友:
挺迷你的采集卡

网友:
似乎USB2.0的采集卡延迟偏大之前有个类似的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