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养生壶不加热

楼主(2023-10-19):
爸?妈?捡了一个养生壶,盖子大了一点,不是一套?

选定程序后不加热

测量接口电阻无穷大

热水壶接口29欧。

热水壶放不进养生壶底座。

拆开养生壶底,测量温度开关电阻无穷大断路。

加热管电阻67欧正常。

125°C

更换同型号温度开关可以加热了。

温度开关拆解

网友:
高手,这都搞好了

网友:
看开头就猜到可能是防干烧开关不通

网友:
这种都是不显示水温,不如恒温壶方便

网友:
j竟然不是发热管坏,运气不错。

网友:
发热管一般不容易坏的。

网友:
125度温控开关有点高了。有些温控开关才105度也能烧开水。

网友A:
爸妈为什么是??

网友:
发热盘不坏 其它的都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爸妈为什么是??

楼主不确定是他爸或者妈哪个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爸妈为什么是??

不知道是哪个捡的。

网友:
有一些温度开关是可以手动复位的

网友:
楼主高手,借鉴你的维修经验,也试试我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