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2v多功能充电宝电池

楼主(2023-10-19):
请问下有没有18650电池3串12.6v的全协议快充主板,支持type充电的,支持type和USB全协议输出18W以上快充的主板?

目前是多个模块拼凑的,充电是typec 3串充电模块  保护板是3串20a支持带动手电钻的。输出dc用的全协议快充模块给手机等电子产品充电的

网友:
有。但是价格超过100块,简直是抢钱。淘宝只有一两家做。我还不如买成品了。
低价3串12V的没有快充就有很多。

网友A:
不如换个思路,充电和用电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换个思路,充电和用电分开

12v用电22w的模块推荐个

网友:
现在都在往typec充电方式靠拢,就是现在充电板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如换个思路,充电和用电分开

分开可能在某些情况出现BUG,比如一边充电一边输出,充电电路是不知道后面有用电输出的,可能不能正常转灯,或者出现在充电和充满之间不停来回转换的现象。没电的时候一边充电一边输出,输入的功率小于输出的功率,就会出现输出时有时无的现象,不停在过放保护和恢复之间切换。如果不是需要边充边用,那么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用电22w的模块推荐个

可以把三节电池直接做成电池包,另外做一个取电器外加全协议充电模块(我做的是专门给充氧泵供电的),这样就两样兼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开可能在某些情况出现BUG,比如一边充电一边输出,充电电路是不知道后面有用电输出的,可能不能正常转 ...

这个我讲错了,我是说做两路输出互不干涉。

网友:
我自己换了冲击钻电池电芯,手里20节天鹏2千mah的电芯 锂电冲击钻充电器 加4并5串电池组加pd车充

网友:
1、3串电芯常见于大部分笔记本,不过电压是充满才有12.6,额定一般只有10.8或11.1。笔记本的串联电芯很容易因为电池均衡不好变鸡肋。
2、你这不如买现成的大容量PD充电宝,再想办法PD转成12V。优点是PD充电宝可以适用于现在的很多笔记本和手机,成熟产品也很多。未来趋势也是适用产品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