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今天去做小保,天猫养车的小工说刹车片可以换了,我觉得还能用啊

楼主(2023-10-19):
今天去做小保,天猫养车的小工说刹车片可以换了,我觉得还能用啊

这小工是不是想赚点钱?

另外,这小工加机油的时候还洒出来不少,底下好像是排气管,然后用化油器清洁剂狂喷,对发动机舱的零件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这刹车片再跑车2万公里后再做检车。机油量看机油尺,易在标尺中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刹车片再跑车2万公里后再做检车。机油量看机油尺,易在标尺中间即可

谢谢,机油不怕少,怕的是对舱内零件有没有影响?腐蚀橡胶件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机油不怕少,怕的是对舱内零件有没有影响?腐蚀橡胶件之类的?

机油又少了润滑效果不好且引起高温,机油多了易积碳。对橡胶件没影响,但易粘泥灰感官不爽。

网友:
天猫养车一直都挺烂的,我发现一般都是选的那种生意不太好的大修厂合作的。生意不好,肯定维修工技术就不行,技术不行,本地的就很少有去的,没有去的,生意就差,然后就恶性循环了,他们就和天猫养车合作了,车友去了发现技术不行,再然后给差评,这个大修厂更难过了。
我去天猫养车换过一次刹车油,车子升起来,地下弄个破盆接旧油,就那么放油,都顺着轮胎流下来,跟他们说找个管子引出来,他们说换完油用水给冲冲,结果换完了,叫他们给冲轮胎,又说水管是别人的,被收走了。去他妈的,还没走就给差评

网友:
修车的都那样,不是球头就是节气门

网友B:
不知道京东养车、途虎养车、天猫养车哪个会好点

网友C:
去过京东养车,换机油滤芯,新的上面没抹油拧上去了,不知道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京东养车、途虎养车、天猫养车哪个会好点

去过天猫、途虎,感觉途虎靠谱点。如果有设备还是自己动手更好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过京东养车,换机油滤芯,新的上面没抹油拧上去了,不知道有影响吗

机滤本身就是一次性的。密封圈也是一次性的。摸不摸机油问题不大,而且有的品牌的机滤本身胶圈上就有油。只要打着火不漏就基本没问题了。

网友:
化清不能喷到橡胶件上,金属件没问题。

网友:
。。。。。。。没有最烂,只有更烂啊

网友:
检查一下内侧厚度,有条件维修保养还是靠自己更靠谱些

网友:
这厚度,如果是前轮至少还够三四万公里,后轮的话翻倍。化清剂不能喷到橡胶,会导致橡胶腐蚀膨胀
我去途虎也是这套路,然后还有说该换刹车油啊,不用理。
刹车油含水量超标的时候原地踩刹车会有明显的弹脚感(踩到底时刹车油里的水分会由于高压形成气泡,而气泡会提供弹脚感,同时刹车力度会减弱。亲身体验)

网友:
刹车片不能只看一面,要看两面,以最薄为换片标准,个人认为2毫米是极限了,你这怎么看就也5毫米,再用2~3W公里应该问题不大,当然脚重的司机可能坚持不了那么久,隔一段时间观察一下。
当然注重安全,不差钱的司机可以换了,反正4套也没几个钱,200元左右就能换什么金麒麟陶瓷片

网友:
三四万公里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刹车片再跑车2万公里后再做检车。机油量看机油尺,易在标尺中间即可

但是现在修配厂换机油都往死加。。。每次换机油我都在边上盯着,让小工给我留点,我自己回去观察后,再自行加注。加多发动机感觉闷,就像在澡堂里趟水,水太深趟着阻力大,水浅则阻力小,像我这样不跑长途的,其实不用加多,一半足够,平时多观察就行

网友:
保养就看责任心了

网友:
这刹车片看着挺厚的,听他的话换个新的还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