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ide13W LED球泡频闪分析

楼主(2023-10-19):
先买的9.5瓦不闪,又买了两个13瓦,手机可见闪烁,原因基本确认了,驱动同为BP2863,13瓦的22串*3(灯珠内部为3串),LED两端电压实测190V,估计电容不够引起闪烁。9.5瓦的13串*3,实测114V。测电压时由升压模块提供220V直流。测单个灯珠,稳压电源调至12V,串两个10k电阻兼当探针。

网友:
这散热片,就不是做长期用的打算

楼主:
本想短路几组,试着降低输出电压,试了下焊盘太小,不好弄,放弃。

楼主:
不破不立,短接一组后基本不闪了。

网友(2025-08-06):
这个灯里边好简单,一个芯片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