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狗音乐和QQ播放器慢慢停掉什么原因

楼主(2023-10-20):
平时上网时间比较多,音乐也从不断,从酷狗音乐里寻到不少好听的歌曲,尤其不出名的翻唱也很耐听,最近出现奇怪的现象,在播放的时候中间是时不时的声音会消失几秒十几秒不等的消失又恢复,真让人怀疑是硬件问题或者系统问题,仔细排查后都没有问题, 声音消失时字幕还在走动就是没有声音,我在怀疑是不是长期免费听不交钱后官方故意搞的鬼,当我把酷狗软件卸掉后下载QQ音乐也是同一现象不过他们是同一家的,这种现象有没有网友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没有俺听收音机

网友:
声卡驱动问题,或者声卡问题

网友:
你为啥不怀疑是他们的文件损坏了呢?

网友:
我用酷我,没这问题

楼主:
问题找出来了,是因为外接的功放出了问题,首先用耳机从电脑主机试机后声音正常,确定为功放出问题。换了功放正常。

网友(2024-07-30):
我使用这两款app听歌没有发现楼主所描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