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Bose SoundLink Mini II 充电底座改造Type-C接口

楼主(2023-10-20):
Bose SoundLink Mini II 已购入数年,充电口是Micro USB的版本。之前不常用,基本一年也难得充几次电。近来此设备用得越来越频繁,隔三差五就要补一下电,否则就会因为电量耗尽亮红灯无法充电,需要连接电脑进行重置,颇为不便。
基于家里的Micro-usb线几乎绝迹,就想着将底座改C口吧,机身就不改了,箱体拆解后想完美还原难度太大。
给想改装的朋友来个参考:
需要用到的材料包括:
AB胶,3M双面胶,打孔工具(刀片+喷枪型打火机),C口插座等。

用塑料撬棒几乎可以无损拆开。

内部非常简单,只有一个转接板,Musb的4个触点分别转接到4个触片上。

用喷枪加热裁纸刀,两刀搞定,再修边。

打胶固定

检查接线,并组装前测试。

测试充电(未安装到底壳上),原配充电器为5V*1.5A=7.5W

组装回去外观

此改造方法不会破坏原来的充电接口,既可以C口充电,又保留了原来的Musb充电:D

网友:
改tpc充电口的好方法

网友:
好方法,好手艺

网友:
还带数据的

网友:
这个方法好,不破坏原来的充电口,又增加了新的充电方式。

网友A(2024-07-06):
不懂问一下,为什么需要接4根线,只接两根电源正负极不能充电吗?

楼主(2024-11-13):
引用 网友A:
不懂问一下,为什么需要接4根线,只接两根电源正负极不能充电吗?

2根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有4根+强迫症,所以就焊了4根。

网友:
kindle也想改成c口,奈何木有技术,看下别人改过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