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元件的光耦检测工具,维修开关电源必备神器

楼主(2023-10-20):
维修开关电源必备神器,4个零件,光藕检测
电源3v
某多买了1两拆机光藕,就测出一个坏的,2个性能不良,其它有几个断脚。

网友:
这个不错,现在网上买电子元件水太深了。

网友A:
贴片的怎么办

网友:
现在淘宝元件质量不行啊

网友:
感觉最近两年可维修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坏了都是直接换。剩了几大盒子(ATX主板盒子)元件,一盒IC,一盒三极管,一盒二极管,多数都是直插的。一鞋盒子电阻,还有2鞋盒子电解电容,感觉没什么用了。

网友:
其实光耦很少坏;而且一旦坏都是坏的很明显,短路的那种。

网友:
做个测试电路是方便多了,不错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光耦买多了没用~~,毕竟坏的不多

网友:
这玩意一般不会坏,买这么多其实也用不上

网友:
我都看不到图,一直转圈圈。

网友:
开关电源最容易坏的东西,像保险,MOS管,常见的电源芯片,输入和输出端的电容,输入和输出端的整流二极管,初级的采样电阻,这些可以撸一些备用,MOS管建议买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的怎么办

贴片的也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的怎么办

把一边座子割掉一点,漏出触点

网友:
销售商就是搞低价推销,一两有多少哦,怕几辈子都用不完

网友:
销售商就是搞低价推销

网友:
买50个新的,怀疑,直接换

网友:
这么多光耦要用到什么时候

网友(2024-03-08):
1两拆机光藕这得用到猴年马月呀

网友:
多多家的成品两块钱包邮到家也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