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升级以前的淋浴厕所排风系统

楼主(2023-10-20):
以前用2051做过一个,老版连接

受内部空间局限,精简了很多功能,这次升级一下,

加入温差设定,原来的温度和湿度设定无法记忆,这次用STC8H可以存储了,省去了

掉电后从新设定的麻烦

三分钟红外人体检测和一小时运转都加入倒计时显示

长运转模式加入跑灯动画

背光改为可控延时关闭

精确代码延时,提高DHT11的读取准确度,因为STC8H的速度和2051不一样,用逻辑分析调整过

1602还是3线驱动

看图吧

代码大了一些

原理图,上面三个LED没装,P37改成背光

3D仿真

实物1

实物2

上电读数为0,需要给DHT11留点时间,右上角*号代表人体检测打开,右下角是人体接收次数

第一行13位符号代表电机运转,15位代表人体检测未启用,加减按键开启关闭此功能

倒计时

跑灯

湿度,温度,容差度都可调整并记忆

背光熄灭状态

最后放上代码,就不放源文件了

网友:
这是全自制吗

楼主:
这个感谢嘉立创,这几年可没少薅羊毛

网友:
技术大拿啊。

楼主:
啥技术呀,也是复制粘贴,到现在打字还是一指禅

网友A:
换个oled啊!这个不熟悉的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oled啊!这个不熟悉的人看不懂

5毛囤了一堆1602,无处消耗

网友B:
感觉有点脱裤子放P——多此一举,不同情况需要不同时长的排风,例如蹲大号的话需要排风久一些以去除臭味,还是直接开关控制更自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点脱裤子放P——多此一举,不同情况需要不同时长的排风,例如蹲大号的话需要排风久一些以去除臭味, ...

主要是湿度控制,卫生间里很潮

网友C:
湿度传感器耐久如何,其实也可以考虑延时关闭方案

网友:
现在对1602屏没兴趣了

网友:
STC8H1K08-36I-TSSOP20   含税0.89元  ,样片 免费+包邮,免费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5毛囤了一堆1602,无处消耗

5毛?真的太便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点脱裤子放P——多此一举,不同情况需要不同时长的排风,例如蹲大号的话需要排风久一些以去除臭味, ...

主要是因为技术无处使用,算是一种锻炼和提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湿度传感器耐久如何,其实也可以考虑延时关闭方案

耐久度不是很好,所以针对湿度报警点做了可调可存,原来的每次上电都要调一次,正常空气里冬天湿度一般在20-30在,夏天湿度在50-60,DHT11每使用一年会自己增长大约10个,超过30就要换了,要不就要超声波清洗,自然恢复不了,可能是脏污蒸汽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因为技术无处使用,算是一种锻炼和提高吧

有手机为什么还要买表,因为掏手机也是一种麻烦,开关固然好用,不如这个省心,尤其是洗澡的时候,其实都是为了偷懒用的,也是一种生活习惯

网友E:
小白欣喜地进来膜拜,默默地走了。
完全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白欣喜地进来膜拜,默默地走了。
完全看不明白

最早是没装排风扇,后来洗澡后需要干燥很长时间,装上排风扇后不是忘开就是忘关,尤其是你洗澡到一半或者上厕所到一半的时候,所以做了第一版,后来发现夏天和冬天空气含水量不一样,老是调整数值,每次开机都是写入程序的数值,所以改了2版,容差是针对频繁启动,四种模式(自动湿度模式,一小时延时模式,常开模式,人体检测三分钟延时模式),1602用的阻容三线驱动,老版有源文件

网友:
这个感谢嘉立创  普通人大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早是没装排风扇,后来洗澡后需要干燥很长时间,装上排风扇后不是忘开就是忘关,尤其是你洗澡到一半或者 ...

我最近发过一贴也是讨论温湿度传感器问题的,我觉得根据大家的建议楼主更换用SHT30或许能更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