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数字绝缘电阻测试仪有推荐么

楼主(2023-10-20):
之前家里烤箱漏电,跳漏保,换了加热管。用万用表直接测两相对地线的电阻,换之前差的那一相不到1M,换好后260-280M左右。

看很多人说万用表测试电压低,有些问题反应不出来,一般家电还得用500V来测,想着要不要买一台手持数字摇表。
目前想着主要用处有两个,一个是家电定期检测(好像不检也行,反正漏保会跳),一个是家里难免需要自己接电,接线后测试一下线缆的绝缘情况,保证安全。

目前看下来,有这么几个型号的手持数字摇表:
1. 滨江BM500A,大概80块;
2. Fluke 1503 / 1508,大概1000 / 1600块;
3. 优利德 UT505A / 505B,海鲜市场全新大概700 / 1100块

最开始是比较倾向Fluke 1508,但是这个型号的中文显示屏真的真的太出戏了,国外版本1507海鲜市场上也不多
优利德UT505这两款,看修大师的评测,使用过程中有掉电关机问题?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新版,问题有没有得到改善。

目前我的万用表电阻测量上限是500~600M
发贴主要是想看看各位意见,家用环境,绝缘电阻测试仪,1000上下(上限2000),有没有必要买 / 哪些型号更推荐

网友A:
巧了,,我们前两天刚买了一个数字兆欧表,UT502C, 2500V/22G, 目前除了重复测试需要等高压泄放时间比较长以外,其他都还行,主要是价格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巧了,,我们前两天刚买了一个数字兆欧表,UT502C, 2500V/22G, 目前除了重复测试需要等高压泄放时间比较 ...

快4百了,对咱穷人来说也不便宜呀

网友:
如果只用一次,那么从电蚊拍引出来串万用表ua或ma档也能凑合一下

网友:
1508基本上是业界标准了,也很保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4百了,对咱穷人来说也不便宜呀

相比黄皮算是便宜了,主要是能打2500V,哈哈哈

网友C:
滨江 优利德 胜利都可以啊

1000上下,上限2000,楼主土豪就选葫芦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滨江 优利德 胜利都可以啊

1000上下,上限2000,楼主土豪就选葫芦克

这个图片里我有3个,胜利、滨江和福仪

网友E:
滨江那个算了,超级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滨江 优利德 胜利都可以啊

1000上下,上限2000,楼主土豪就选葫芦克

Fluke中文界面感觉有点出戏,机器确实没啥毛病

不知道能不能买个二手机器,然后再淘个英文屏直接换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滨江那个算了,超级难用

滨江确实不太敢买,主要是UT505A和Fluke 1508在纠结

网友E:
505和1508也不建议买,功能太单一了,当然你只要绝缘电阻测试,那另当别论,推荐1508,如果还要万用表功能,推荐UT532  533或者1587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5和1508也不建议买,功能太单一了,当然你只要绝缘电阻测试,那另当别论,推荐1508,如果还要万用表功能 ...

1508 / UT505表笔有测试键啊,感觉表笔上有测试键会很方便

1587这玩意超预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片里我有3个,胜利、滨江和福仪

厉害,哈哈,我只有个优利德

网友E:
引用 楼主:
1508 / UT505表笔有测试键啊,感觉表笔上有测试键会很方便

1587这玩意超预算了。。。 ...

这种表笔,一般人还真不好接受!太粗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滨江 优利德 胜利都可以啊

1000上下,上限2000,楼主土豪就选葫芦克

这些也看到过,不过感觉很大的样子,还是喜欢手持表那种尺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表笔,一般人还真不好接受!太粗大了。。。。

1508的表笔带测试按键,实际使用是非常有帮助的。一般表都是放在眼前,测试时双手把住表笔,按下表笔上的测试键就可以读数了。如果表笔没有按键,那么可能需要两个人来操作-一人操作表笔,一人按测试键。或者用夹子夹好以后,回到仪表按测试键。:)

网友:
只是家用的真的没必要买,买来可能几年用不了一次,哪有那么多漏电的。挨个插头拔,基本能确定哪个设备漏电,修就完了。当然你是搞维修的那确实需要。

网友(2024-09-06):
引用 网友E:
505和1508也不建议买,功能太单一了,当然你只要绝缘电阻测试,那另当别论,推荐1508,如果还要万用表功能 ...

三和的MG1000或者指针表推荐吗,福禄克1508中文太难受了

网友(2025-06-28):
引用 网友E:
滨江那个算了,超级难用

滨江BM500A哪里难用了,请不妨说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