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11年DELL超级本不小心摔了 现在笔记本移动的时候就会花屏

楼主(2023-10-20):
6K多买的DELL笔记本 出差不小心摔了一下 现在笔记本移动的时候就会花屏 装系统都是正常的 过保官方客服说是主板问题需要更换1500 大家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吗?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显卡接触不良了

网友:
自己拆开看看,是不是屏接口松动了,要不是的话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酬和用吧,,,估计旧的也不值钱。以后换新

网友:
1500不如加钱买新机。11年的老机也不值1500了。

网友:
10 多年的机器,花1500不值得维修了

网友:
不该换屏,是排线接触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