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34401系列台表和电脑通信的疑问

楼主(2023-10-20):
最近对商品台表的自动化测量感兴趣,也正好想买一个6位半表,所以想问问34401和电脑通信的问题。

1、 34401 以及 后缀带 A 的台表, HP 或者 AG 或者 KS(不太确定有这个标) 是不是都支持和电脑通信?

2、 我知道有串口、GPIB、USB(不确定)、网口(不缺确定) , 34401 系列目前业余条件下,哪种方便?

3、配套通信的协议,是否有SDK可以用,或者说PC上位机得全部自己写,还是可以有SDK可以用?

在此请教一下各位,谢谢!

网友A:
需要软件硬件,我都没有,只有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软件硬件,我都没有,只有表!

我就是看你买了,我也想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你买了,我也想买

等你搞定了教教我怎么用

网友B:
买桃卡啊,GPIB连接,配合左老师等大佬开发的流弊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桃卡啊,GPIB连接,配合左老师等大佬开发的流弊上位机。

这个不错

目前看来 RS232  USB2GPIB 都可以

网友:
34401有gpib和串口,没有网口和usb。

网友:
HP、Agilent 或 Keysight 标的全都是 34401A,功能和接口都是一样的,标配 GPIB 和 RS-232 通讯接口。

通信协议使用 SCPI,原厂有提供上位机,当然也可以自己写,原厂有提供 SCPI 手册。

通信方式最简单直接就是使用 RS-232 接口,若想使用 GPIB 的也有 USB 转 GPIB,甚至 GPIB 转 LAN 或 GPIB 转 WIFI 也可以。

网友:
最关键的是,HP、Agilent 、Keysight价格递增,方键、圆键价格递增。34401A 没有不带A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桃卡啊,GPIB连接,配合左老师等大佬开发的流弊上位机。

看了一下,175元,能买个不错的万用表了。。。。

网友:
用户手册里面有你想要的。

楼主(2023-12-15):
到手了,没有风扇,真安静。 检查的话,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到手了,没有风扇,真安静。 检查的话,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成色真好,目前什么价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色真好,目前什么价位了。

2100的大洋

网友D:
引用 楼主:
2100的大洋

34401a的价格这半年突然被炒的那么高,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倒是34461a价格好像松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4401a的价格这半年突然被炒的那么高,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倒是34461a价格好像松动了, ...

可能电子爱好者多了

网友:
成色很好,价格也高

楼主:
可以通信了

网友:
协议是公开的,如果有特殊要求,按协议自己写程序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想简单试试,用串口助手应该就可以读取数据把

网友:
DMM_4W4CH-SCANNER PC-TOOL非常好用,虽然是ZDD个人做的,有一些Bug,但功能实在是太强大、太实用了!
实时平均值,数据统计曲线显示,用桃卡测试器件温漂更是异常方便!
不买桃卡,用串口线,PC-TOOL应该也是可以支持的,只是测试温漂没有直接用桃卡那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