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M.2固态装WIN7不稳定吗?有时会蓝屏

楼主(2023-10-20):
三星M.2硬盘 装WIN7系统 有时候使用中蓝屏 B250,H310都试哈 好像没有SATA稳定 有遇到过的友友的?

网友:
因为要使用UEFI方式启动,我的M.2系统盘是装的WIN10,用着挺稳定,二年多没异常过!

网友:
改成 win 8.1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类现象

网友:
B306主板,高档些如傲腾800P、海力士PC801、致态TiPlus7100;低档些如2263TX的nvme都用过Win7,没这个问题呢。

网友:
华硕B250经常蓝屏,刷了新的BIOS就好了。
最好要装RST VDM驱动

网友:
也要看看是不是固态造成的呢,现在什么厂都能出固态

网友:
一直使用没有问题,楼主是不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质量混乱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