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思i3798mv300胡乱刷机搞成这样了 请大神指点一下如何救砖

楼主(2023-10-20):
海思i3798mv300胡乱刷机搞成这样了  请大神指点一下如何救砖

网友A:
用海兔强刷fastboot recovery bootargs文件可以救砖

网友:
我昨天的电信创维搞了一下,安装个hdp看电视,用的这个,真不错,不知道你这个能不能用
创维E900-S 3798MV100 破解recovery跳过签名验证环节,可刷任何签名和没有签名 - 机顶盒/智能电视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899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海兔强刷fastboot recovery bootargs文件可以救砖

图3就是海兔刷的提示错误 不知道是为什么

楼主:
有大神出来给指点一下吗

网友:
只要有fastboot海思芯想刷死都难,所以刷机前起码先备份fastboot,楼主这只能找别人发的对应型号的固件救砖了

网友B:
先不说fastboot是否挂了,就你那个刷机界面,文件 位置 整个一个白板,就算fastboot是好的神仙也刷不了,没有文件刷个寂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不说fastboot是否挂了,就你那个刷机界面,文件 位置 整个一个白板,就算fastboot是好的神仙也刷不了,没 ...

还真是,他只加载XML分区表,文件位置都是空的。
大罗金仙也救不了砖

网友:
要找到对应的线刷包,或者分区表备份才行

网友:
楼主吉祥,扎西德勒!你真敢整

网友D:
CA版刷机时一般的FASTBOOT文件引导不了,这个样应该是强刷时写入了错的FASTBOOT文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3就是海兔刷的提示错误 不知道是为什么

FASTboot文件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版刷机时一般的FASTBOOT文件引导不了,这个样应该是强刷时写入了错的FASTBOOT文件吧…… ...

是的  说的对  可现在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他只加载XML分区表,文件位置都是空的。
大罗金仙也救不了砖 ...

200的不行300的更不行  请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  说的对  可现在怎么办

就是强刷200的包搞坏的

网友:
找一模一样型号的编程器固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强刷200的包搞坏的

呼叫 大神  呼叫大神

网友B:
如果确定是强刷变砖的,那就用强刷包的那个FASTBOOT(非ZIP 内),既然能强刷那就能线刷,如果文件大了,就直接用强刷包的三个文件替换刷机文件,然后自行根据bootarge自行修改分区表XML 文件

网友:
应该是fastboot不对,找个盒子对应的刷机包,解压里面应该有对应的fastboot,先只刷fastboo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定是强刷变砖的,那就用强刷包的那个FASTBOOT(非ZIP 内),既然能强刷那就能线刷,如果文件大了,就 ...

能详细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