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华为电源12V1A坏,无输出,外观完好

楼主(2023-10-20):
这个光猫上的电源,没输出了,指示灯也不亮,拆开发现没有明显的损坏的地方,本人纯小白,只会哪里坏了换哪里,实在看不出哪里有问题。

楼主:
在网上找案例,发现电源输出的正负极短跑了

网友:
输出1A有2个保险,这个电源做的还是很好的

网友:
用料还行,值得一修。

楼主:
两个大二极管全是短路的,估计是烧掉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输出端两个肖基特整流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A:
输出1A,输入有必要用6.3A的保险丝吗?

网友:
零件不多,排查一下也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1A,输入有必要用6.3A的保险丝吗?

它这个整流前端做的好足啊,不知道要干啥。

挂了蓝色氧化锌压敏,下面还还有绿色的NTC。  那个6.3A保险是给压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大二极管全是短路的,估计是烧掉了,不知道对不对

也许只有一个短路了,拆下来测测。

网友:
新手建议串好灯泡再修,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的电源,谢谢分享。

网友:
做工用料看起来都不错,围观学习。

网友:
有怀疑的元件拆下来测

网友:
两只同时短路机会不大哦,拆下来检查。

楼主:
华为的东西,贵是贵了点,不过料是给得真足,别家的电源,里面空空的

网友:
做工看着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为的东西,贵是贵了点,不过料是给得真足,别家的电源,里面空空的

就这整流前,做两种浪涌保护就是第一次见。。  以前做工控行业,前面堆料的见多了,都没见怎么堆的。。

网友:
品牌货做工靠谱,输入输出逐级检查通断,应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