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推荐一款网工好用的无线EasyConsole连接产品

楼主(2023-10-20):
网工经常要用console调试交换机,console线必须要用串口连接,而现在的笔记本电脑都不带串口,还得加一根USB转串口线,使用非常不方便。推荐的这个产品可以通过蓝牙或USB直连console口,对网工来说是天大的福音,推荐有需要的网工试试。使用方法是用普通网线直接把交换机console口和设备RJ45接口连好,按侧面开机键开机,电脑或手机软件连接好蓝牙后打开软件,设置好波特率,刷新后即可连接。(电脑也可以插USB线直接连接)

网友:
也不介绍详细一点?

网友A:
是自己做的吗?我看外壳象是3D打印出来的

网友B:
用WIFI不如用蓝牙来的方便,毕竟有时候还要靠WIFI去联网测试。另外一个就是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自己做的吗?我看外壳象是3D打印出来的

是的,确实是3D打印出来的,目前属于个人爱好者自己做出来的东西。

网友:
可能对网络维修员很有用。省劲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WIFI不如用蓝牙来的方便,毕竟有时候还要靠WIFI去联网测试。另外一个就是价格如何。 ...

带蓝牙连接的,价格不贵,到手不到七十元,我以前买个USB转Console线,质量好点的价格都不止这个价了。

网友:
好像外壳是打印出来的

网友C:
楼主还是介绍详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介绍详细点吧

这个东西可以用手机蓝牙连接,也可以用笔记本电脑蓝牙连接,自带电池。但是不支持苹果设备,目前没有批量生产,不知道这里可不可以上链接,所以不方便发出来,确有需要的可以私信我。

网友D:
是嘉立创里面分享的 usb直连console 的板子+蓝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嘉立创里面分享的 usb直连console 的板子+蓝牙模块?

这个不一样,这个连console线都省了,只要用普通网线。那个还要一个串口转console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