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搜网网络电脑,输入用户密码画面闪退!

楼主(2023-10-20):
办公电脑win7系统,最近联接局域网其他电脑时,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就闪退了!

在执行那里录入\\ ip  或电脑名都是一样,联多台电脑一样问题!
使用一些软件自动修复也没解决。,不知坛中有碰见过没!

网友:
虽然很想找到问题的原因,但有时却让你失望,还是重装系统省事

网友:
每遇到这种情况,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共享使用工作组的方式不稳定,还是上AD域省事

网友:
换个系统重装试试,

楼主:
不知是装什么软件冲突引起,用了十多年,好多软件在上面,暂懒的重装了,出现用户密码,把下面保存密码勾选下,再联接一次就正常使用了,关机后,就又要重联!

网友:
有些问题确实莫名其妙,还是重装系统最省事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是装什么软件冲突引起,用了十多年,好多软件在上面,暂懒的重装了,出现用户密码,把下面保存密码勾选 ...

有凭据管理器里面录入保存关机后应该不需要重联

网友:
也不会,进来学习一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凭据管理器里面录入保存关机后应该不需要重联

正常局域网这里设定一次,后面就不用再录入了,我以前也是这样,后面从出现上面问题后,这里设定也就无效了,再用下,不行只能重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