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家用220V电源稳压器&维修小记(一波三折)

楼主(2023-10-20):
国庆前亲戚家用的稳压器标的6800VA,搁在外面雨淋了,没有输出后拆开看到一个电阻和二极管烧掉了(忘记拍照了),后送给我看看,我也就有机会看看、练练手。

原先以为很简单,买了电阻240K,二极管1N4007,还有个相连的三极管C2383,换上还是没有输出显示超压。

就是右上角画红色的。
然后就是分析电路图,参考了网上的,这个是LM324n作比较器使用的。

发现是输出检测电路二极管串到了继电器线圈负极三极管控制电路中,刚没有参考,只确定1个三极管击穿了,后面与新的对比发现其余4个也挂了,都换上了还是没有输出。后面怀疑是LM324N四运算放大器坏了,更换然还是无输出。
因为是在线的,线圈阻值小,继电器各个触电相连的,将线圈拆下来,看继电器情况,各个继电器线圈阻值都正常600多,各触电也正常。那么问题是在哪里呢?
偶然,装上发现线圈发热严重,测空载功率有275W,不应该啊!再查线路,发现第一个继电器有问题,开关位置错误。更换后还是没有输出但是超压灯不亮了,再看电路,右边lm324n的14脚没有输出,电压不对,按下延迟开关,嗨,有响声,继电器动了,有220V输出了。再关上延时开关,还是有输出,但是当延时开关在高位时,不能有输出,等了好久也是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维修就到这里吧!交差了!PS:维修过程中有漫长的等待配件的,好难受说的!另:当时网上查可能是两个5K的可变电阻有问题,拆下来测试正常,左边的是调输出电压的,右边的是调保护电压的。

以下参考电路原理分析的

电路工作原理
  该交流稳压器电路由升/降电压切换电路和自动控制电路组成,如图5-43所示。升/降电压切换电路由电源变压器T的Wl-W6绕组、继电器的常闭触头Kl-l-K5-1、常开触头Kl-2-炳-2和电压表PV组成,如图所示.

自动控制电路由T的二次绕组W7、二极管VDl-VD9、滤波电容器C、电阻器Rl-R8、电位器RPl-RP5、发光二极管VL、三端稳压集成电路ICl、运算放大集成电路lC2(Nl、N2)、IC3(N3-N5)和继电器Kl-K5组成。
  经VDl-VD4整流和C滤波后的直流电压经ICl稳压为l2V,作为IC2和1C3的工作电压。
  Nl-N5的反相输入端为基准电压端,正相输入端为取样电压检测端。
  在输入的市电电压 (际)低于160V时,Nl-NS的正相输大端电压均低于反相输入端的基准电压,Nl-N5均输出低电平,Kl-K5均处于释放状态,常闭触头Kl-l-K5-1接通,输人电压经T的Wl-W3绕组自穗升压为220V后输出。
  当输人的交流电压为175V左右时,Nl因正相输入端电压高于反相输大端电压而输出高电平,使Kl吸合,其常闭触头Kl-1断开,常开触头Kl-2接通,Wl绕组被断开,输入电压经W2和W3绕组自鹅升压为220V后输出。
  当输人的交流电压为192V左右时,N2因正相输入端电压高于反相输入端电压而输出高电平,便K2也吸合,其常闭触头饱-1断开,常开触头K2-2接通,W2绕组被断开,输人电压经W3绕组自糯升压为220V后输出。
  当输人的交流电压为220V左右时,N3因正相输入端电压高于反相输入端电压而输出高电平,使K3吸合,其常闭触头K3-1断开,常开触头K3-2接通,W3绕组被断开,输人电压不经升压和降压而直接输出。
  当输人电压为230V左右时,N4因正相输入端电压高于反相输大端电压而输出高电平,使K4吸合,其常闭触头K4-1断开,常开触头K4-2接通,输人电压经W4绕组自稠降压后输出。
  当输人电压为250V左右时,N5因正相输入端电压高于反相输入端电压而输出高电平,使K5吸合,其常羽触头K5-1断开,常开触头K5-2接通,输入电压经W4、W5绕组降压后输出。

就这样吧!谢谢大家!欢迎提出意见!

网友A:
好大的环型变压器

网友:
把原理都摸的这么清晰了

网友:
这个不是隔离的吧

网友:
稳压器标的6800VA

体积够小。

网友:
这种步进式的全靠继电器切换,电压是跳跃式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跑电路图很累的。
不过三折我看到了,你的一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大的环型变压器

对于稳压器来说。这变压器太小了。。。。。。

网友:
用这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B:
看不懂,为什么这样电压会降低?

网友:
奇怪得很,看到很多这种机电类电器电路板都不标记原件号

网友:
阶跃式稳压器,这种电压会有小的波动。另外这个虚标严重,2KVA一大关。

网友:
虚标,这点变压器达不到6800VA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为什么这样电压会降低?

这就是一个自耦变压器,输出线圈匝数小于输入线圈匝数,当然是降压输出了。

网友:
看着电源有点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为什么这样电压会降低?

W4和W5反向串联在W6上,自然会抵消一部分电动势,就降低电压了。

网友(2023-11-22):
感楼主分享,我的稳压器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