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淘宝上的固态价格跟白菜似的能入手吗?

楼主(2023-10-20):
之前一个SSD使用中突然不识盘了 开卡一直不成功 不知道是没找对开卡固件还是有硬伤 在某淘上一看现在的固态价格跟白菜似的 120G 240G都才几十块大洋 这个能入手吗 有买过的友友吗

网友:
十几块的SSD 120G 买过好几个,挺好的

网友:
能入手,放心大胆的买,现在都是1TB、2TB、4TB的天下,啥120、256都当垃圾处理了

网友A:
不用买三星,wd,希捷和杂牌货,

网友:
这是比机械都便宜了吗

网友:
都可以的。都用120G的了,不用顾忌那么多。我就买了个台电120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买三星,wd,希捷和杂牌货,

那应该买什么?

网友:
你要不存重要数据的话可以买

网友:
别买大容量的,百十G的应该水份不大。1T以上的,便宜的基本都扩容了。

网友:
我只买大品牌和全新的现在价格也不贵。

网友:
买了六七个了,用来跑网心云,除了一个掉盘过两次,重新开卡以后还能用,不过感觉速度不太行了,跑分一直不高,现在拿来到中转盘用了。

网友:
不要存重要的数据文件就行

网友:
便宜的二手固态就是杂牌子比较多,而且速度也不块,就是便宜。

网友:
随便买,但要买正规真牌子!

网友:
要买正规真牌子

网友:
固态做系统盘,提升效果非常明显!

网友:
不用来存数据或者做系统无所谓。

网友:
买个480、512g的,装个系统和软件也差不多了

网友:
小容量基本都是旧的,买来用用不碍事

网友:
要买正规真牌子白菜系统盘烂了又换不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