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无线路由器AC88U网口正常但不能上网,没有WIFI信号是那里问题

楼主(2023-10-20):
通电 LAN口正常使用 但不能上网 无WIFI信号 刷了固件也不行 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A:
这货不就是K3么, 不用猜也知道温度太高导致芯片烧挂了. 早些年一大堆呢K3这种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不就是K3么, 不用猜也知道温度太高导致芯片烧挂了. 早些年一大堆呢K3这种故障 ...

如果芯片挂了 还可以救活吗?还是直接宣判阵亡了

网友:
为了安全,换就完事

网友:
芯片级维修,意义不大了吧

网友:
应该是硬件出问题了,维修的意义不大了。

网友:
要么关了,要么挂了。

网友:
AC88U,温度太高了,通常都是烧CPU

网友:
wifi芯片问题大的多  我专修路由器

网友:
大概率硬件问题,估计要芯片级维修了。

网友:
换芯片和换机子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