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店里小伙把轮胎干废了 成这样了还能上高速吗

楼主(2023-10-20):
店里小伙送了一趟货回来 轮胎成这样了 还能上高速吗?

网友:
这个位置就别想着高速了

网友:
命重要还是速度重要二选一

网友:
深度不超过3mm,看轮胎没有皴裂,可以正常使用,跑高速也没问题

网友:
这情况没事,只是表面挂了。

网友:
换了吧,安全第一

网友:
放心吧,这点算啥,正常上路!要好看用结构胶一涂,完美~

网友:
居然没鼓,应该不深吧

网友:
可能没问题,但我不敢用。

网友:
为了安全,换就完事

网友:
可以中午开

网友:
技术不错,高手也难搞成这样。

网友:
看看帘子线有没有伤到,没有的话就没事,到补胎店硫化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位置里面的很多钢丝,不要紧

网友:
还是更换好些。

网友:
本来这样倒是问题不大,但看你的外胎纹路,时间也不短了,再加上这伤害,换了还是不可惜的,就是没有这伤也差不多到周期了。

网友A:
这个深度没到帘布层,仔细询问下当时的情况,判断帘布层有没有损伤,一般情况下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深度没到帘布层,仔细询问下当时的情况,判断帘布层有没有损伤,一般情况下是没问题的 ...

如果经常上高速还是换一条吧

网友:
不深,用704硅橡胶糊上,照样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