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快克203H跟322+哪款好一些

楼主(2023-10-20):
大佬们,最近想入手一款高频焊台,以前的936太吃力了。看了咸鱼的203H和322+都是90W,不知道这2款哪个好一些。有用过的大佬给点建议。

网友A:
其实,买哪个用起来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买哪个用起来都一样

卖家说322+配件跟203通用,硬件跟303D相同,不知真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卖家说322+配件跟203通用,硬件跟303D相同,不知真假

快克2和3系列区别在于烙铁头,不在硬件。322+个203h通用烙铁头,那说明俩性能基本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克2和3系列区别在于烙铁头,不在硬件。322+个203h通用烙铁头,那说明俩性能基本没什么区别 ...

看到温度203H最高600    322+最高500

网友:
跳过高频焊台和T12,直接上diy jbc245或470

网友:
建议用diy jbc

楼主:
这个是电阻发热的吧,实际使用比高频的要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阻发热的吧,实际使用比高频的要好?

936,T12,快客205,DIY JBC,使用一圈下来,DIY jbc最好用

网友:
等答案。
高频的使用成本低。

网友D:
还是直接买203H吧,因为产量太过巨大,生产厂家也非常多,所有配件都买得到,而且非常便宜(比如烙铁头有些甚至一元二元一个),我就是用203H改造的电动真空吸锡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991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直接买203H吧,因为产量太过巨大,生产厂家也非常多,所有配件都买得到,而且非常便宜(比如烙铁头有些 ...

从经济的方面讲,高频优势比较大,耗材便宜,就是主机散热风扇会比较吵,手柄会偏大。
而diy jbc呢,会有一种从能用到好用的感觉。
主要还是看预算和需求。

网友C:
从经济的方面讲,高频优势比较大,耗材便宜,就是主机散热风扇会比较吵,手柄会偏大。
而diy jbc呢,会有一种从能用到好用的感觉。
主要还是看预算和需求。

楼主:
昨天咸鱼入手了322+了,感谢大佬的建议。

网友:
用起来区别都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经济的方面讲,高频优势比较大,耗材便宜,就是主机散热风扇会比较吵,手柄会偏大。
而diy jbc呢,会有 ...

工具真 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经济的方面讲,高频优势比较大,耗材便宜,就是主机散热风扇会比较吵,手柄会偏大。
而diy jbc呢,会有一 ...

看到米沃奇了,装备精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936,T12,快客205,DIY JBC,使用一圈下来,DIY jbc最好用

jbc好是好,但络铁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