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汽车长时间不开,常接一个充电器,调到12.几伏好呢

楼主(2023-10-20):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目前我一个电源精调到了12.77V,一个电源精调到了12.91V

网友:
13-13.5v 小电流浮充

网友:
都不好。没半个月用12V充电器充一次就好了。注意,是充电器,不是电源。

网友:
长期悬浮充电  对电瓶好吗〉?

网友:
12v的铅酸电池标称值充满是13.8v,最高不超过14.4v。

网友:
还不如定时充,定时一个月充几个小时,

网友:
像UPS电池,合适的浮充电压能大大延长电池的寿命
有些电池会标示浮充电压

网友A:
电池安装一个断电开关,十几块钱,方便实用,一般停半年没一点问题

网友B:
长期不开,用12v锂电池浮充我觉得不错,12.6v的电压,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对电池寿命有好处。

网友:
用555电路搭一个PWM发生器电路。然后接个NMOS管模拟发电机脉冲充电就可以,注意必须要模拟脉冲充电。你买的那些都是恒流要么是恒压充电没什么用,电瓶会硫化的,所以只有自己搭电路制作才可以

网友C:
燃油车发动机比电瓶更重要还是要定期点火让发动机运行一下才好。

网友:
这个无所谓吧,13V左右完全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燃油车发动机比电瓶更重要还是要定期点火让发动机运行一下才好。

你说的很对,电瓶保住了,但是其他部件放置老化了

网友:
还是隔三差五跑跑,充电维护一下还是好的

网友:
一个开关就能解决(不到十元),何必充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安装一个断电开关,十几块钱,方便实用,一般停半年没一点问题

有些车不能断电

网友:
长时间不要把电瓶充满,就12V就可以了,不要后面小数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期不开,用12v锂电池浮充我觉得不错,12.6v的电压,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对电池寿命有好处。 ...

用4串铁锂电池更好吧,大多数电量集中在12.8-13.2V范围内

网友:
又是长时间的小电流,差不多12V就好了,又不是搞什么高精尖的精密设备,12V对电瓶也没有伤害,另外就是想什么时候启动都是一把就能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