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给减配的烽火HG680-LC机顶盒加装无线模块

楼主(2023-10-20):
前些天晒个烽火HG680-LC机顶盒的刷机帖,经一坛友提点,说到USB无线网卡,如是网络一搜,果真有大婶们的相关视频与帖子,如是决定自己也来一试……
淘模块(其实有USB口直插的,但感觉盒子上总要插个U盘类的东西有点多余),大婶们的经验帖只提到RTL的无线芯片,如是就淘来了下面这模块……RTL8188ETV,单2.4GHz的,如果想要更快的网速,还有RTL8811CU模块,2.4和5.0双模

因该模块只要3.3V工作电压,所以先到找个3.3V稳压块,先找到个这芝麻粒,但焊接太难了

后面找到个大点的

并接完成的样子

试机无线功能立马恢复,开始还打算要移植驱动的,还学习大婶们的移植帖老久,结果用不上

网速测试和用有线网测的结果一样,就是不懂啥意思

电视播放流畅的很

4K也能播放不卡顿

盒子加装无线网卡基本算可以的,
结果装完才想起先前刷变砖的创维E900上有个这一模一样的模块,简直太郁闷了

经过几番折腾,还发现目前这盒子内存大小数值几个位置显示不一样??
系统设置里显示有8G

第三方软件均显示只有4G

不知是刷进去的系统不对,还是系统本身占用4G被隐藏??

网友A:
像机顶盒这种固定不动的设备,能用有线就不用无线,一是稳定,二是省电。

网友:
膜拜大神,我也是同款盒子。你这无线模块哪里买的?分享下,你的帖子给了我继续折腾的动力

网友:
支持2楼。很经典的解说,有线本身确实优于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机顶盒这种固定不动的设备,能用有线就不用无线,一是稳定,二是省电。 ...

主要是用无线手机投屏方便……蹭网看电视也方便……

网友B:
还能用有线就不用无线,应该是能用无线就不用有线,能少一根线就少一根线,无线不行才用网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用无线手机投屏方便……蹭网看电视也方便……

好像投屏与有线无线无关,投屏是经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能用有线就不用无线,应该是能用无线就不用有线,能少一根线就少一根线,无线不行才用网线 ...

我家装修时把门口光纤牵到客厅电视柜里,因为客厅是整个房子最中间位置,也是无线路由器最佳位置。所有房间放电视机的位置全布有网线。你装修早不方便布线,哪只能用无线。

网友:
现在这东西也都是模块化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投屏与有线无线无关,投屏是经路由器

??为啥我宿舍用盒子用网线投屏就搜不到电视,提示要在同一个无线网内才行,不是用投屏软件,只是视频APP自带的TV投屏功能

网友:
这个模块实现功能很简单,不错。

网友D:
网速能快多少?!

网友:
我现在是机顶盒里有无线模块,刷完机不能使用

网友:
技术不 错,盒子有无线还是很方 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速能快多少?!

从无到有,你说快多少……这8188VET,支持2.4GHz无线,理论速度可达150M/秒;想更快就要上8811CU,支持2.4G和5.0GHZ,速度可达300M…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啥我宿舍用盒子用网线投屏就搜不到电视,提示要在同一个无线网内才行,不是用投屏软件,只是视频AP ...

只要是同一个路由器就行,

网友E:
是系统本身占用4G,另外4G是用户可读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同一个路由器就行,

必须要同WIFI…估计是这APP的限制吧,其它好多视频APP必需接收机也得装有一样的客户端才可以投屏,这APP不用,只要电视机或盒子支持投屏,并在同一个WIFI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系统本身占用4G,另外4G是用户可读写的。

哦,就说怎么少了一半并且看不到系统占用大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要同WIFI…估计是这APP的限制吧,其它好多视频APP必需接收机也得装有一样的客户端才可以投屏,这APP ...

路由器有wifi就行,盒子装一个当贝投屏,这个不像乐视投屏有广告,但当贝投屏有时候你需要启动一下,即便设定自启动都没乐视投屏自启动强大,但没广告就是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