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0.28寸的电压表头简单改造成电流表

楼主(2023-10-20):
马宝早年撸的0.28寸数显电压表,2-3块钱的价格也不贵,体积很小,很适合一些diy改造,但是这种体积的电流表几乎没有一家卖的,那种几块钱的电压电流双显表头倒是有,但是体积太大了,不适合空间有限的使用环境,于是抽空把电压表改成电流表。

有两线,三线的,三线的独立供电,可以0-100v量程,由于非常宽泛的量程精度是比较差的,线性度也不好,但是一般要求不高的简单应用还是能凑合胜任的。

反面红线表头供电,串联一颗二极管防反接,黄线电压测量输入端,黑线接地,一颗ldo降压供电,几颗电阻分压采样,最右面无字单片机,结构很简单。

pw6513b的 3.0v输出ldo

资料

先跑下电路,黄线是电压测量输入端通过20k微调和三颗电阻串联到地后1k节点取样到mcu adc输入。

先看下最大基准是多少,由于此表量程太宽100v输入没有条件,因此10v输入测试,静态5ma左右。

表头差不多10v时

io口取样电压0.285v左右,对应满档100v 2.852v

也就是表头显示1.00时对应0.285/10=0.0285v,  想1a对应数字1.00,采样电阻需要1a电流时压降0.0285v,0.0285/1=0.0285欧,因此下图1k电阻处需要并联28.5mr的采样电阻(1k阻值影响可以忽略,不用拆除)。28.5mr的采样电阻取值比较大,所以大电流压降较大,损耗也比较大,因此只限定3a以内应用。理论上可以99.9a ,需要外接更低阻值的分流器还得加一级放大级,考虑到电流就3a 和尽量简易化改造,因此不准备加放大级了,这样3a之内的采样压降和损耗都能勉强接受。

这种非标阻值不好找,康铜丝自己做一个截取28.5mr做为电流采样电阻。没电桥或内阻仪可以稳压电源加万用表恒流法制作。

好歹整形一下便于对位安装

原表头黑线和黄线换成粗线,红线可以不换,将电阻焊好(原黑线和黄线孔位),双面胶临时固定。

由于原位焊接,因此需要在电流取样输出(也就是原黄线位置)和mcu adc引脚再飞根采样线,这样原电路微调和电阻都将被短接屏蔽。采样信号变成直接25mr负极输出取得

焊好测试一下,2a电流,(没有电子负载用电阻也行,调整电源使电流达到指定值)

校准好读数(校准方法:需要增大电阻可以刀片刮取样电阻表面这样示值变大,需要减小电阻可以局部镀锡示值变小)

校准好撤去双面胶使采样电阻紧贴ldo表面,uv胶封固,由于电流加大时可能会有温飘,采样电阻和pcb几乎没有接触实际功率也有限,表头也很小因此散热条件很差,紧贴元件表面粘好以帮助散热。实际使用时再贴一层导热硅胶垫,热稳定性会更好一些,当然外置大功率分流器效果最佳。

能凑合用了,全过程实际只需加个取样电阻再飞根线校准好就行了。

网友:
你懂的 你懂的

网友:
应该用可固化导热硅胶,比环氧散热快。笔画屏USB表头,也是大电流有温飘问题。改一些电路限流,也可以用导电丝,置换检流电阻调整。

网友:
看来以后有需要也可以照葫芦画瓢。

网友A:
前排围观球球剪蚊子腿儿冒充取样电阻,小表头都让你玩出花了

网友B:
这玩意这么简单,直接单片机取样分压电阻的吗

网友:
取样电阻是亮点啊

网友C:
不错。有新用途了。这个表2线和3线的电路一样,只是多个短接点。

网友D:
看不到图
只能脑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不到图
只能脑补了

单独点开看,论坛出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围观球球剪蚊子腿儿冒充取样电阻,小表头都让你玩出花了

老兄来了,欢迎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这么简单,直接单片机取样分压电阻的吗

电压表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有新用途了。这个表2线和3线的电路一样,只是多个短接点。

嗯,2线3线都一样~

网友:
谢谢大婶分享,这又是一个比较实用的技术贴,小白们应该有福了,

网友:
采样电阻材质选择和固定地点方式很独特, 测试仪器齐全:)

网友:
测试仪器齐全

网友:
实用好贴,造福社区

网友:
买过2.5v-30v的两线表头,量18650都有0.几伏的误差。

网友:
整形技术不到位,做个工装模具

网友:
没点工具看来是改造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