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自己动手更换本田缤智1.5L火花塞

楼主(2023-10-20):
更换火花塞

取下胶管

拆下螺丝,拔掉点火线圈插头

不要用蛮力

拆掉螺丝,一共4组

依次拔下4个点火线圈

品牌,型号

注意不要用蛮力,别把火花塞弄断。

拧松动后,用专用软管装火花塞取出。

更换原厂配件

换好后,依次按上面的步骤倒着装回去就可以了。简单实用,希望能帮到有需要的友友们。

网友A:
这种一体式高压包最好是抹点火嘴油再装,有利于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体式高压包最好是抹点火嘴油再装,有利于保护

友友说的极是

网友:
多少万公里换的?原厂说明书是10万公里一换吧?
而且这个状态看不错,不需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体式高压包最好是抹点火嘴油再装,有利于保护

火嘴油抹在哪里?

网友:
有人说冷车,有人说热车。。

网友:
还要准备一根加长的套筒才行

网友:
需要专用工具,超级方便。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但貌似拆下来的状态还不错

网友:
感觉旧的洗洗还可以用

网友:
这个根本不用换!

网友:
燃烧得很好呀,再开2万公里还得。

网友:
第一个拆下来的火花塞,陶瓷和金属接触部分发红了,或者火花塞或者其他部件可能有问题。这种发红的一般都是温度过高了,应该是热值选的不合适。

网友:
看这个砖红色还很不错啊,只是间隙稍大点。

网友:
这放火点还蛮好。根本不用换罗。

网友:
套筒 不是自带磁性的吗

网友:
首先,你得最好有个扭力计的套筒,然后最好在火花塞陶瓷的位置抹点凡士林,然后按照自车的力矩来安装那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不用扭力计,估计上出来的火花塞有长短脚的情况,这样容易另发动机爆震的

网友:
感觉你拆的,还能用几年。

网友:
你這個火花塞挺好的,感覺不需要更換。

网友:
2.4的积碳梦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