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漏电开关:SFINER XYIL-10剩余电流保护插头

楼主(2023-10-20):
电热水器用的

网友:
普通的ELE漏保;ELM的就高级啦

网友:
10mA的比较少见到,大多是30mA的。

网友:
看起来一般般,这个热水器功率应该就2000W的,3KW就是16A漏保了。

网友:
普通电子漏保

网友A:
这东西稳定性怎么样,不要漏电了也不跳就玩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稳定性怎么样,不要漏电了也不跳就玩完了

所以一个月要手动测试一下没有反应立刻报废处理,换新),那个测试按钮就是设计来干这个的

网友:
电热水器加漏保,安全第一。

网友:
我家里有个小鸭的,我加了一个10mA的这种插头

网友:
十年前没有 带漏电保护开关的插座,装热水器等电器就是加装这种插头。

网友:
热水器用带漏保的比较安全

网友:
这个漏保漏电能跳吗,我家以前一个热水器都麻手了,都不跳,一生气连热水器一起换了

网友:
做工不行嘛

网友:
我总感觉这种电子漏保不太行,一般我都另外外加一个漏保

网友:
这个看起来还不错,上次捡了一个,太简单了,好像是由继电器控制的

网友:
10mA的就对了,这种环境用30mA就是找死

网友:
再加一个隔离变压器就更放心了。

网友:
看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