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尾插更换或改type-c问题?

楼主(2023-10-20):
家里媳妇手机尾插小板进水多次,换不过来了

这些是没扔的,估计累计换过没有10个也有8个了

都是以前的mro接口,看样子要换typec口貌似空间不够。现在手机给我爸用,尾插坏的更快,一个尾插小板(原厂拆机)用一周。
现在必须得学习单独更换尾插接口,降低维修成本啊,这接口可以换成typec口吗?

网友:
可以改type-c。但是你需要飞线,另外需要扩孔

网友:
这是手机设计有问题还是使用环境不友好?使用方法错误?

网友:
难度有点高了,估计换不了

网友:
用了几十年还没有更换过,有点接触不良就喷点除锈剂。

网友:
总归是有办法的,比如改成无线充电

网友:
直接换成DC接头好了,不容易坏

网友:
有台VIVO Y70S  5G手机竟然用的还是MICRO USB接口,接口充电有问题,也想改TC接口,发现放不去,中框是金属的又不好挖深挖宽,最后还是放弃买MICRO USB接口装上

网友A:
解决办法:防水手机。

网友:
只要空间够就没有问题!

网友B:
唯一的解决方法只有换媳妇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更换成无线充电,绝大多数手机都可以改成,内置不行的话,贴在外壳上。再套手机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办法:防水手机。

上三防手机吧

不然还得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唯一的解决方法只有换媳妇了

就你皮

网友:
你没想一下为什么一个星期就会坏吗?只会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换手机才是根本。

网友:
可以考虑换磁吸的数据线

网友:
看这架势换什么接口都没用了 无线充电 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貌似电路板都被腐蚀了还是买防水的机型好些。

网友:
彻底解决换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