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拆了个散热风扇发现很适合做东西于是买了个jbc控制板来

楼主(2023-10-20):
事实证明12v打磨机不适合切割会卡片,最适合打磨

壳子太大了点,电源体积有点小了,知道这个继电器干嘛的吗,这个用来控制开关电源的24v输出,外接电池的时候电流保护反着流回电源里
贴满了散热硅脂垫,电源完全不发热

不得不说这个控制板用这个壳子大小完美

网友A:
电源电流够?控制板控制管电流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流够?控制板控制管电流够?

功率计显示225w,功率肯定没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转速不够

网友:
这控制板和壳子真的很配,风扇也刚好

网友:
功率真不小

网友B:
这个风扇的驱动 对其他电机很不友好 我买了二个 一个准备做打磨机 一个还是做吸烟的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风扇的驱动 对其他电机很不友好 我买了二个 一个准备做打磨机 一个还是做吸烟的风扇

...

我发现很好的,最大的问题是不支持低速电机

网友:
事实证明切割机压得厉害了都会卡住,12V的建议升级电池,高倍率和大电流保护板伺候。

网友:
不错的壳 切割注意安全

网友C:
我就拿这个电机做的电磨机,好用的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就拿这个电机做的电磨机,好用的很

电机容易发热呢 另外驱动 调速不能停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容易发热呢 另外驱动 调速不能停止啊

改啊,换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