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排热水器安全吗 有漏电风险吗?

楼主(2023-10-20):
强排热水器安全吗 有漏电风险吗?

网友:
有电就有漏电风险,这是常识。

网友:
强排不是用燃气的吗?

网友:
不用电的才不会漏电

网友:
有 。
插座要接地。
而且要有漏电保护开关。
用 带漏电保护的插座,或者用漏电保护开关+插座。

网友:
强排热水器不是烧气的吗?强排是指将燃烧气味排出室外的意思吧??

网友:
+

以前不是强排的时候,燃气热水器用电池打火,是不用220V电的,室内的氧气被燃烧或者不完全燃烧后,排放在室内,浓度达到一定的时候,会让人昏迷,时间长了会因缺氧死亡。
所以出台了燃气热水器强制排气的标准,强排顾名思义就是强制把燃烧过的空气强制排出室外,这就少不了风机了,风机要用220V电的,风机和燃气等装在同一个空间里,如果风机漏电,那么热水也会带电,跟电热水器一样的危险。所以,现在的强排燃气热水器同样需要安装漏电保护器。

网友:
强排要接220V,漏电风险肯定有

网友A:
不用强排更不安全

网友:
漏电保护开关用上,就不会有危险。

网友:
就算有漏保也是有风险,漏保的建议是每个月测一次,现实生活中很少人记得做得到!当然风险机率是万分比吧了

网友:
所有用强电的电器都有漏电风险

网友B:
做好接地,风险不高,就算漏电,只要水管稍微长一点,基本就没风险了。
反正烫伤的风险比漏电高,燃气中毒的风险也比漏电高。

网友:
用了10多年,没有发现漏电情况,家里有地线,热水器插头自带漏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强排更不安全

我用直排,放阳台外面怕啥,越简单越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好接地,风险不高,就算漏电,只要水管稍微长一点,基本就没风险了。
反正烫伤的风险比漏电高,燃气中毒 ...

老楼接地难。

网友B:
接地还是要的,可以的话自己到楼下打根钢钎接一下也还是必要的。如果能找到楼的钢筋或者金属水管接一下也管用。

网友:
正确安装使用当然是安全的,强排是用电驱动风扇排废气,又不是用电去加热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地还是要的,可以的话自己到楼下打根钢钎接一下也还是必要的。如果能找到楼的钢筋或者金属水管接一下也 ...

听说接地泥土下也有要求,什么撒盐之类。   楼下倒是有一条像地线的钢筋,还有螺丝孔,几十年了,不知道还有没用。有2户人家接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接地泥土下也有要求,什么撒盐之类。   楼下倒是有一条像地线的钢筋,还有螺丝孔,几十年了,不知道 ...

是这样的,但简单一点的也不是完全没用,有比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