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个奇怪的设备网络故障的排除。

楼主(2023-10-20):
本人是个网工,工作中大部份的网络问题都能很好的解决。这次呢碰到个非常奇怪的网络故障。事情是这样的。公司新购入一台消费刷卡机,需要接入网络连接云端程序,可是发生了奇怪的事情,设备无论如何都连不到云端。排查如下:
1、先看了一下网络设置,确定网络设置没问题。

2、测线器测线路所有灯都正常。
3、用笔记本接好网线,并用同样的设置测试,网络一切正常。
4、试到这里,估计大多数人都会束手无策了,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找了一个桌面交换机,先接好桌面交换机,再接设备。结果消费机刷卡机奇迹般的连通了网络。故障解决。
总结:最后我推测,故障的原因是机房(机柜)过来的网线到达设备后,网络信号衰减严重。而消费刷卡机的抗干扰能力太差,所以无法连上网络,笔记本抗干扰能力更强,所以网络正常。接上桌面交换机后,桌面交换机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通过交换机接收信息后再放大输出,消费刷卡机就能正常连上网络。当碰到同一个网口,有的设备网络正常,有的设备网络不正常时,要多往网络信号衰减严重这方面考虑,有条件的加一级交换机或信号放大器类设备试试。一般都是可以顺利解决这类奇怪的网络故障。纯经验贴,给广大网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有可能只是简单的水晶头接触不良问题,之前遇到过,插服务器不通,插个小交换机或者笔记本都通,看水晶头有点氧化,而且铜片好像高了一点,重做了一下就好了。

补充下,也遇到过网卡问题,很多年前了,主板集成的VIA的网卡,就是不通,不止一台机器,换RTL PCI网卡就正常

网友:
距离有多远?加个交换机相当于中继放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只是简单的水晶头接触不良问题,之前遇到过,插服务器不通,插个小交换机或者笔记本都通,看水晶头有 ...

赞同水晶头会引起故障的说法。

VIA网卡不通而瑞昱的可以,可能是网卡和交换机存在某种兼容性的问题,我很久以前也遇到过,不过网卡是主板集成的8111,主板是790GX,在XP下怎么弄也无法正常连接上级交换机,总是显示未连接,换了N个驱动就是不行,而在Win7和Win8下就没问题,后来在8111和上级交换机之间又加了一层其它品牌的交换机,然后就正常了。

网友:
先吸取一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同水晶头会引起故障的说法。

VIA网卡不通而瑞昱的可以,可能是网卡和交换机存在某种兼容性的问题,我 ...

不是兼容性问题,单纯就是收发器问题,搬到交换机旁边换个短网线就好,好像强制成10M的也能凑合用,时间太久了,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
可能网线本身信号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是远端的网络设备存在问题了。
就好比楼上有人说到,兼容性问题,而你本地用交换机后解决了这个兼容问题,
但事实上就是远端的网络设备存在问题,从而导致不能兼容所有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只是简单的水晶头接触不良问题,之前遇到过,插服务器不通,插个小交换机或者笔记本都通,看水晶头有 ...

肯定重新打过水晶头了,这个设备也是新购的,这种集成性设备也换不了网卡。对台式电脑来说网卡有问题也碰到过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