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漏保一度推不上去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10-20):
老家的厨房,电路比较简单,就连接灯和插座,风扇。 有一台油烟机,一冰箱(定时器控制,也可直通),洗衣机(前面有开关)。 有那么几年了。

空开盒,左边空开是控制冰箱通断(在老家就通电),右边厨房总空开漏保。

近日回老家,发现漏保跳了,推了几次都是跳。 无从下手。

隔了一两小时,想排除一下冰箱,于是拔掉冰箱插头,果然能推上去了。(忘了先试试直接推 )   但后来再接上电冰箱,,漏保没有跳。冰箱定时器打开,漏保也没有跳。

之前试过雷雨天气,各楼层漏保几乎全跳闸的情况。

网友:
还是有漏电的情况呗

网友:
漏保没有复位到位,或者冰箱漏电,一般冰箱保温材料多也就绝缘,除了后背压缩机区,如果哪里漏电也可能跳闸

网友:
有可能是要你换漏保了

网友:
务必拆开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我猜是复位钮没到位,推上去卡不住

网友:
可能漏保坏了,也可能冰箱插座有漏电。

网友:
总跳就不用它,

网友:
电器的插座更换成独立的 10mA 带漏电保护的插座。这样就能只跳一个漏电的电器,其余的没有影响。

网友:
电路走线有轻微漏电或者线路跟前潮湿,电线电容效应产生的对地电流过大。厨房,卫生间,长期下大雨天,上南天没,容易出现

网友:
应该是换一个新的试试。

网友:
看你怎么布线的,全部都跳,这说明哪里总线漏电了

网友:
漏保的原因吧?

网友:
应该是持续漏电或者是短路吧。把用电器能拔的插头都拔掉,排除了就有可能是灯线

网友:
要么坏了,要么有短路和过载漏电

网友:
先换个新的看看,不好在查漏电

网友:
可以单独测试一下冰箱,最好换一个漏保再试一下

网友:
老电工:这简单,用木棍顶着

开玩笑的,实际上漏保跳说明有漏电,把这跳线路的都查下,或许墙里面的线皮破了对地漏电了

网友:
漏保要经常测试一下,不然坏了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