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频繁自动重启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3-10-20):
系统WIN11。正常启动后约几分钟就自动重启。怀疑是电源老化,更换全新的鑫谷750W全模组电源,故障依然如此。主板能保存前次关机时的日期,不会更新。主板电池已经换了两个新的,仍然如此。内存条拔下又重新插过。使用板载显卡。微星H81芯片主板。

网友:
先进行压力测试

网友:
cpu过热反复重启

网友:
电源没问题,就是主板,CPU,内存,剩下的就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
时间就靠南桥电路和电池就可以保存并且内部正常工作走时,时间不对说明应该是南桥附近的问题,一般电池没电会回一个起始时间日期,但是你说的是保存着上次关机的时间,内部没有走时,这个现象就比较奇怪,归根结底是南桥电路附近,更换或者维修主板。

楼主:
谢谢大侠回复!再将CPU拆下来检查吧!电脑使用也超过十年了,用于单片机开发,选择的主板带两个原生RS-232接口。一个接口在机箱背面,一个在主板上通过排线引出到机箱插条上。实在不行就更换主板了,只是有两个原生RS-232接口的主板现在大概没有了。最多一个还是生在主板上。

网友:
那原因太多了

网友:
试一下能进PE么,能进有可能是系统问题,不能进可能是硬件问题,有过热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吧,南桥或供电有问题

网友:
拥有 鑫谷750W全模组电源 ,应该不会没预算换个 H81

网友:
温度排除了吗。

网友:
一般都会想到是电源或者CPU散热问题,
RS-232接口就是COM1和COM2,不能用转接卡吗?虽然卡比主板还贵,哈哈

网友:
是不是太热了

网友:
海鲜市场应该可以找到相同型号的旧主板,价格不贵,直接代换就行,不用其他折腾(换其他型号主板可能需要重装系统)。如果你闲得蛋疼,那就修主板。

网友:
有WIN11不支持的老旧硬件.如2代I5.

楼主:
经过两日折腾,决定更换主板。旧系统WINPE可以启动。之后又安装了WIN10,还安装了一些大的应用程序目的为了验机。可是今早开机,开始CPU风扇转,但板子的电源和硬盘指示灯都不亮。反复启动了几次,又能进系统。可是几分钟后,又自动重启。照这样可没有精力折腾,还耽误事,决定更换主板。淘宝上看到技嘉的H81M-S2PH与原来使用的微星H81M-P32L硬接口不差,技嘉还带一个HDMI接口。卖技嘉二手板的商户多,价格也便宜一些,下了单。看了下,四代的i5带k的也不超过200元,再买个i5吧。DDR3的8G条子价格在50元左右,买两条。就这样算是升级了。作为单片机开发,PC机上至少应有一个原生RS-232口,避免一些说不清的问题。原来的CPU是i3,两个4M的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两日折腾,决定更换主板。旧系统WINPE可以启动。之后又安装了WIN10,还安装了一些大的应用程序目的为了 ...

更换主板后正常了吗?
我以前也见过一台旧机和你的这台类似,主板外其它器件都替换没用,就主板不正常
主板不正常的比较稀少,一年杂牌电源6%左右故障率,杂牌固态5%左右,主板可能0.5%

网友:
别的不论,至少主板的时钟RTC电路出问题,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