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摸着石头过河,DIY一套橱柜拉篮。方案1翻车不怕,还有方案2,算是成功了!

楼主(2023-10-23):
马老板家的橱柜拉篮比较大且贵,而偶实际要不了那么大的,决定自己凑一个

在马家寻寻觅觅后,找各种合适的材料,最终寻到如下两样:
不锈钢篮子50x25cm:36¥/个,需2个,红包后32
20寸50CM不锈钢静音三节导轨50x50x20:15¥/副,需2副

其他都是手上现成的
尼龙扎带:不算钱,若干
小塑料膨胀螺栓:不要钱,若干

工具自备、人工不算钱
合计:94,还是比成品便宜多了

到手的拉篮和导轨

待安装的橱柜空间

拉篮空间是足够的

这个门是玻璃的,后期要拆掉,再固定到拉篮上

按网上的方案,导轨装在下面

打孔装塑料胀塞

用不锈钢螺丝

三下五除二,就把导轨装好了

把拉篮固定到导轨上没有太好的办法,就用尼龙扎带捆扎

装好的样子,开始感觉还是不错的
收进去

拉出来

挺顺畅,也像模像样的

但是,万恶的转折来了
拉出的状态下导轨承力不行,在受压情况下导轨活动条很容易脱出来

方案1 NG了,难道非要用底装重型导轨么?!
因此有了方案2,详见楼下

楼主:
重新调整方案

准备把滑轨装在两侧

间隙前后还不一样,而且稍微大了点

把这部分安装片撬起来,折弯成这样

前后折弯高度不同,这样就能适配地柜内腔了

继续打孔装导轨

卡上篮子感觉还行

不过拉出后,导轨外侧有变形(估计是篮子的宽度误差导致的)

外侧加塑料垫片完美解决

右侧也加了一片薄的

然后依然用扎带固定好篮子

接下来就是固定柜门了
这个还比较麻烦,因为柜门板是玻璃的

偶锯了两片板条,用免钉胶粘在门框和门板上

锯口还是抹胶封闭,避免吸潮

再翻出一些插头用的线卡

这样把篮子固定在板条上

固定好柜门后又发现拉动时门会转动

又加了两个不锈钢角码这样夹住,才基本解决

装上碗盆啥的,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哈

第一次搞这个,找材料和安装相当费时,改来改去,好在终于还是完工了
经过这番折腾,终于知道为啥橱柜拉篮贵了:材料的精度是一方面,估计大头应该是安装费用,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网友A:
放两侧也有利于清洁卫生!

网友B:
门还是用开铰链的好,想拉那个拉篮就拉哪个,不用一起出来,下面的拉篮放东西还得从侧面入。

网友:
hi  元首 hi

网友:
橱柜最好做成全不锈钢的,防水防潮防虫咬,经久耐用~

网友:
DIY成本还真便宜啊

网友:
拉篮和门应该做成一个整体框架。这样就不会变形了。

网友:
门改成两块,底下拉篮取放方便一些

网友:
买的三节轨吧    其实不妥,  且第一次安装时严重错误

门板的处理也欠考虑,木板何不贴大一点   这样篮子可以扣稳固些

网友C:
我的衣柜抽屉也想改成滑轨的,滑轨都买了,可惜抽屉两边空隙小了,滑轨太厚放不下,正在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两侧也有利于清洁卫生!

对对,方便擦下面

网友:
装修真是锻炼人啊

网友:
做多几次就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门还是用开铰链的好,想拉那个拉篮就拉哪个,不用一起出来,下面的拉篮放东西还得从侧面入。 ...

主要考虑2个原因:

1. 如果用铰链,要先开门才能拉出,多了个动作;
2. 下面拉篮占了铰链位置,在铝框上重新开铰链孔偶没信心保证玻璃不碎。

所以就这样搞了

网友:
咱们论坛里还真是人才百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衣柜抽屉也想改成滑轨的,滑轨都买了,可惜抽屉两边空隙小了,滑轨太厚放不下,正在想办法 ...

有那种轨道托在底下的...

网友:
撸主舍不得买专用拉篮,这种自己DIY的寿命堪忧...

网友:
轨道质量良莠不齐,一定要选择承重、厚实的。

楼主:
Hi,坛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