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固纬 PSS-2005 电源,输出超过9V,电压回落,循环

楼主(2023-10-20):
设定输出电压,一旦超过9v,哪怕空载,按下OUTPUT输出之后,10秒左右,嗒的一声,电压慢慢回落至9V,然后读数再变回设定值,循环。
感觉是其中一路输出(管理大于9V的一路),有某个元件损坏。二极管?电容?

网友A:
以前好像有遇到过,是不是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B:
电容器漏电了吗

网友C:
需要拆机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好像有遇到过,是不是二极管短路了。

谢谢提醒,接下来查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器漏电了吗

主板上的大小电容外观正常,没发现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拆机检查。。

已经拆开了

网友A:
之前有个电动车充电器,就是电压不稳定,反正就是各种跳,我也没头绪,后来发现一个玻璃二极管颜色不对,跟正常的很相近,板上测正常,后来拆掉换一个充电器就正常了。

楼主:
各元件外观均无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个电动车充电器,就是电压不稳定,反正就是各种跳,我也没头绪,后来发现一个玻璃二极管颜色不对, ...

希望只是这些元件里面其中一个有异常,
结果,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个电动车充电器,就是电压不稳定,反正就是各种跳,我也没头绪,后来发现一个玻璃二极管颜色不对, ...

测量排查发现,是一个继电器的问题。详情请移步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0299-1-1.html
再次感谢老哥的讨论建议

网友(2024-04-11):
这电源有电流音可以解决吗?

网友(2024-09-27):
这个是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