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组电池自制的工具

楼主(2023-10-20):
一边干活一边做,断断续续好几年,点焊机时间最长

网友A:
讲解一下就好了。

网友:
电池标准充电要求是0.2C约500mA充电,截止0.02C约50mA。电流过大,电池容量会少3~5%左右
这种充电电流基本上没有成品充电模块,只能自己改造。

网友B:
点焊机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焊机效果如何?

还可以,做了三组电池了,1.5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解一下就好了。

微波炉点焊机,容量测试仪加18650充电,内阻仪,维修插座。

网友C:
看点焊的效果不错,给下电路图好仿制。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点焊0.15就是极限了。

网友:
自己用着好用就是好工具

网友:
点焊的效果不错

网友D:
这种不用电池支架组有点不踏实,电池绝缘皮容易磨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用电池支架组有点不踏实,电池绝缘皮容易磨破。

用纤维带系紧了,再个电池只有上面盖是正极,外壳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点焊的效果不错,给下电路图好仿制。

微波炉点焊机,坛子里很多,点焊还是有技巧的,刚开始有时焊不上,时灵时不灵,多焊几次,慢慢总结经验。

网友:
说说它们的使用心得

网友E:
工具齐全做电池组就非常方便,点焊机焊接效果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具齐全做电池组就非常方便,点焊机焊接效果不错呀。

不同电池效果同,同样厚镍带,同样电流,32700是上面效果,点18650就明显感觉镍片像化了似的往下一塌,焊的特别很。

网友F:
这个是点焊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点焊机不?

最左面那个,微波炉变压器做的。

网友:
这个输出线束 看起来很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