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联想SX5 Pro还有救吗?

楼主(2023-10-20):
单位一年前买的,正常使用突然无法识别U盘,设备管理器里面也看不到,是不是没救了?谢谢

不管是C口还是U口都是红灯和蓝灯亮,芯片也发热,说明有部分芯片还是能正常工作的,正常使用的时候发热量比较大,不知道是不是和发热有关系?
目前看应该是USB接口部分坏了,不知道SSD部分是否正常,还有没有利用价值?
谢谢!

网友A:
固态U盘,工具论坛好像有,量产应该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U盘,工具论坛好像有,量产应该能修复。

多谢兄弟回复!
发现应该是flash丢固件了,按照这个帖子

救命啊,ASM235刷固件失败,不认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3307898

短接PQ40(应该是P25Q40)的1、8脚(1-#CS,8-VCC),也就是禁用flash,由于ASM235CM没有SPI也能启动,所以也就能识别出U盘,下一步就是刷固件了,但是我没搞过,还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