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情况?电动车充电器红绿灯闪烁

楼主(2023-10-20):
494电动车充电器用电阻丝带载测试正常,最大能输出4a电流,电压也都正常稳定,但是插到电车上给电池充电就不正常了,一开始一会儿红灯一会儿绿灯频率比较低,过一会闪灯频率就变高了,钳流表显示输出电流2.5与0.几跳变,求解

网友A:
是锂电吗?是的话可能电池有问题。一充就单体过压保护,一停电压又降下来就会这样。

网友:
电线虚接,电池老化

网友B:
充电极性接反了,内部单片机控制指示灯闪烁告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锂电吗?是的话可能电池有问题。一充就单体过压保护,一停电压又降下来就会这样。 ...

铅酸电池,会不会是恒流把电压拉低造成充电电压比电池电压低,而一充一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极性接反了,内部单片机控制指示灯闪烁告警

有防反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防反接

对啊,正是因为有防反接电路才报的警啊,建议你用万用表测一下充电器的输出和你的电池正负极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正是因为有防反接电路才报的警啊,建议你用万用表测一下充电器的输出和你的电池正负极是否一致 ...

没有接反

网友:
看看是不是输出电容或者电线虚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