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17B+还没出现高仿吧?

楼主(2023-10-20):
网上卖了一台17B+表,对方看到板上的大电容四方形电容没有印字说是高仿的,看这个表还没有高仿的,原因是成本高,外壳和转盘难做,再就是芯片是带程序的,虽然15B和17B已经有高仿货,真不敢相信17B+已经有高仿的。

网友:
在仿制人手里都不是事

网友A:
照片不清楚,看不到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不清楚,看不到印字

板上的C1方形电容没有字符,这个机应该不是高仿

网友:
国内要真有有人能高仿,量产的话,福禄克价格在国内就能被打下来了。哈哈
我用过其他型号高仿,精度差距不大,就是手感没那么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上的C1方形电容没有字符,这个机应该不是高仿

见过的都有印字,有可能是一般水洗过,掉字了

网友:
这要能高仿,价格便宜也行

网友:
鱼上很多主板全新只有主芯片的那种

网友:
就这用料水平,高仿的我也认了

网友:
同样的用料价格做不到,同样的价格用料没它好,高仿的动力何在?

网友:
估计就算有高仿,也不不会用4层板吧

网友B:
你这个板子,线条比较细,PCB板看着不像原装的,对比了一下,R21上方多了三极管电容电阻各一个。

网友:
到目前为止福禄克仿不了的,有外观仿的还不错,但是内部差距天远。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这是高仿吗?没正面看不出来。

网友:
可能是近几年出厂的,看起来是正品,保险管不像原装。

网友:
有外观仿的不错的

网友:
这个是药水泡过头了的样子

网友:
读了一下17b电路图,设计果然不一样,有很多电阻不用高精度的,并联用微调。分压电阻还并联小电容进行高通滤波,压敏电阻多个串联,好多细节都不一样,要是不缩水的也是不错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板子,线条比较细,PCB板看着不像原装的,对比了一下,R21上方多了三极管电容电阻各一个。 ...

看着不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