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把宜家7.2v手电钻,三个脚的元件烧了

楼主(2023-10-20):
是换个充电板好呢还是修好它好点,烧掉的丝印看到b7会不会是b772呢?

网友A:
问一下,这钻头的钻夹怎么取下来。我有一个坏了,一直取不下来。

网友:
现在各个厂家标的丝印比较杂,很少能够查到相关资料,不好替换

网友:
应该是B772,换上去试试

网友:
不是P就是N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这钻头的钻夹怎么取下来。我有一个坏了,一直取不下来。

直接角磨机磨掉

网友:
应该是长时间使用

网友:
宜家手电钻,劲头没有多大,贵是真的贵

网友:
这个有抄板的。。来看看它是啥。。

网友:
楼上给出了答案,一般都是找同类型的拆机图最合适,或者去买个同款板子。

网友:
B772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这钻头的钻夹怎么取下来。我有一个坏了,一直取不下来。

正中间有个反牙螺丝松掉  反转就能取掉了

网友:
这牌子一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这钻头的钻夹怎么取下来。我有一个坏了,一直取不下来。

应该是有个反牙的螺丝吧

网友:
自己重新画个板打样,顺便改type-c供电

网友:
去买个同款板子比较稳妥。

网友:
换板省事,原板受伤可能不止一个问题。

网友:
宜家手电钻确实贵

网友:
板子碳化了,难处理干净

网友:
板子碳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