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打算买一个车载充气泵,请大家帮参考一下

楼主(2023-10-20):
我的车有一个轮胎总是慢撒气,需要经常补气,想买一个车载充气泵,发现什么价位都有。去掉那些高级功能,例如数显胎压、充满自停等,最简单的机械表显示压力的车载充气泵才30元左右,但是也有80元左右的。如果便宜的质量还可以,不是用几次就坏,当然打算买便宜的,大家有这方面经验的,能否说两句。

网友A:
我是小米那个数显自停还带风扇降温,号称能一直充的,如果是补气,非常快,2.6到3.0几十秒,2.8到3.0十秒,便宜的机械的给我用真的会忘记然后直接充爆

网友:
就怕质量一般的关键时候掉链子

网友:
小米的还是很靠谱的

网友:
这玩意还分单缸双缸,表的话无所谓,机械也行,现在智能的可以调个压到压就停

网友:
买个带压力表的打气筒最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米那个数显自停还带风扇降温,号称能一直充的,如果是补气,非常快,2.6到3.0几十秒,2.8到3.0十秒, ...

前几天废品站淘来一个,数显、可调压力、自停,里面是两节18650串联,充电线里带5v升压到8.4v电路。这玩意震动和噪音太大了,肿么会忘记?
我能淘来就是因为震动太大,电机与气缸之间的两个固定螺丝脱落,电机原地打转正负极扭到一起了

网友B:
我觉得买那种不带电池的,直接插点烟器口上的,省得要用的时候没电了

网友:
一直用着那个两合一的,一边吸尘,一边打气,感觉能用吧

网友:
油车就买点烟器取电的,不担心缺电。30的不能买,塑料曲轴、齿轮。

网友:
就买那种老式的手动高压打气筒就行了。没必要用电的。虽然我电动气泵和高压打气筒都有。

网友:
听我的,买个老式的高压气筒,就是那种给单车或者篮球打气的玩意,我的经验,打10下可以升0.1巴。

网友:
我一七年买的双缸充气泵。当时也纠结买啥样的。最后还是选择了只带个气压表的。我的理解就是越是复杂,功能越多的故障也越多。省下的钱再买个千斤顶省力扳手和高亮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买那种不带电池的,直接插点烟器口上的,省得要用的时候没电了

赞同,打气筒难得用一次,带电池的要定期补下电,还是不带电池的省心。

楼主:
看重得力一款80W单缸车载充气机了,有以下几个原因:
1、功率小,才80W,能够避免烧点烟器保险,充气慢点没关系,总比我以前用脚踩充气要快得多。
2、价格80~120左右,不算贵。
3、得力怎么说也算是一个品牌,理论上耐用性应该比杂牌强些。

现在比较纠结的是,买数显的还是机械的,数显的可以自动停止充气,但是稍贵一些,最主要是担心液晶显示在东北零下-30℃时这么低的温度下能否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重得力一款80W单缸车载充气机了,有以下几个原因:
1、功率小,才80W,能够避免烧点烟器保险,充气慢点没 ...

B站看到凌匠是全金属4轴承结构,可以取看看,不过功率稍大点,可能要直接接电瓶用(配套送电瓶夹)

网友C:
买脚踩的即可,踩几下就打好气了,比电动的快多了。

网友D:
机械表的还得陪一个手持的胎压计。还是买个数显自停的吧。这东西都大差不差。结构一样。都是活塞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表的还得陪一个手持的胎压计。还是买个数显自停的吧。这东西都大差不差。结构一样。都是活塞式的。 ...

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就是有点担心冬天零下20~30度时液晶显示屏能否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脚踩的即可,踩几下就打好气了,比电动的快多了。

几年前买过那种双缸脚踩的打气泵,打一次气需要踩半天。上两天给四个轮胎打完气,感觉膝盖有点累,所以才打算换个电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