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个奇怪的双色led调光灯电路,求真相

楼主(2023-10-20):
一个可以调光电路板。
我以为是这样

其实不是!
电路板是这样的:

电路板中央两个大焊点,其实是开关。以前我疏忽了。但是,它一旦确认是开关,那么右侧的两个三极管的基极就全部接地了。再标注清楚一点:

放大电路就不对。
而且,led的负极(黑色和白色电线连接点)并没有接地!

如此,电路图是怎么个样子的呢?完全晕掉了。

最后给一个电路板正面图

网友:
会不会那两个不是npn管,是pnp管?

网友:
抽头明明就是接GND.
C极并无电阻, LED明明就是接的是C极和V+, e接GND

网友A:
首先呢 TO92的bjt封装引脚对应关系时这样的。

其次,我跑了一下电路图感觉是这样的。

最后,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就雷着吧

网友:
元件的型号要搞对,不然跑电路就无从谈起

网友:
就是一个多谐震荡电路,电位器控制黄白LED导通时间。

楼主:
在上述大侠的启发下,终于搞明白了

网友:
D965第一个脚是E极啊!是不是搞错管脚了?

网友B:
那个8脚芯片能读到丝印吗?

网友:
完全看不懂电路,只能看看热闹

楼主:
我发现这灯挺费电的。
如果把可调电阻中间抽头接正极,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这灯挺费电的。
如果把可调电阻中间抽头接正极,是不是就好了? ...

不调光才是省电模式。

网友:
看不懂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呢 TO92的bjt封装引脚对应关系时这样的。

其次,我跑了一下电路图感觉是这样的。

TO-92感觉非常乱,不同厂家的引脚排布可能都不一样,不过一般对于TO-92封装来说,三极管的中间脚是基极,晶闸管的中间脚是门极,场效应管的中间脚是栅极,当然也有在边上的,取决于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8脚芯片能读到丝印吗?

那个是充电和供电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这灯挺费电的。
如果把可调电阻中间抽头接正极,是不是就好了? ...

会高亮,那个电位器就是调节两个灯控制三极管的电流,一个大一个就变小,接地是吸了电流,你接+,控制三极管就导通更多电流了。

网友:
太复杂了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