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内阻测试模块DIY一个内阻仪

楼主(2023-10-20):
其实早就做好了,现在还剩下4套空板,付邮费送,不含元件需自备,需要的可以去闲鱼中拍,ID在图里能找到。可以和我其他物品一起拍。
模块在某宝有,卖46+邮费。对应模块论坛跳转链接
画的板子将会在”收藏≥50、点赞≥80、回帖≥100“发帖起一个月内均达到后,进行分享。

画的板子已测试没有问题,精度正常
成品图:

内部图:

板子实物图:

#使用全贴装方式,需使用风枪或加热台进行装配(如不需要电压测量功能的,可用烙铁进行装配,难度略高)
#尺寸:85*50mm,厚度参考我的成品,为15mm
#贴片电容、电阻、led均为0603规格,贴片电容耐压需≥25v,电解电容卖模块卖家会送
#直插件(电解电容、3269精密电阻)需手动掰好位置后贴装,type-c、usb母座也是全贴的款式
#板子上已标注各处所使用的元件参数(SW2、C6、C8、U2、U4无需焊接)
#充电IC可选用TP4054(无充满指示)、TP4057、TP459,外围原件无需修改
#螺丝孔全部独立,不共地,可避免碰到电池短路的问题,推荐使用M2*10滚花铜柱
#顶板使用1.3寸OLED屏幕,驱动IC应选SSD1306(也可直接使用现成的屏幕模块用胶水固定,但同时也会占用电池空间)(顶板上焊接的屏幕,如显示异常,则去掉顶板R4电阻)
#电池最大规格应不大于802030(厚8mm,长30mm,宽20mm),使用现成的屏幕模块时,电池厚度应不大于5mm

补充内容 (2023-11-20 09:06):
目前模块卖家更新到A8版了,略有区别,扩展板等有时间重新调整下再分享

网友:
不错,模块哪里的?

网友:
测试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为什么这段时间数码之家那么卡的?图片半天出不来

网友:
菜鸟只能用成品。

网友:
模块哪里的?

网友:
什么模块,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A:
算下来成本都快够买个二手的103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下来成本都快够买个二手的1030了

打板不花钱,除了那个模块,绝大多数元件我有现成的

楼主:
统一回复,模块链接已更新到帖子里

网友:
论坛咋了,图都加载不出来

网友:
做得小巧,本想拍一套,无奈焊接水平太菜,只能放弃。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板不花钱,除了那个模块,绝大多数元件我有现成的

可惜不会打板,一次都没有用过免费打板,都是买的别人打好的空板子

网友B:
这个模块还不能测电压,等增加了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还不能测电压,等增加了来

可以测,精度一般

网友C:
精度不详   不过整体设计精致漂亮   很用心了,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不详   不过整体设计精致漂亮   很用心了,感谢分享!

内阻的测量精度很高,0.01mΩ的分辨率完全能达到,就是电压精度一般

网友:
成本高了  二手1030直接用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期待分享详细制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