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几个电源主板上的电容玩玩吧

楼主(2023-10-20):
收破烂那里遇到几个板子,
有16伏1万微法电容一个,

拆了试试看做点焊机?

大家说说,用12伏电源充了电能不能点焊?
1万微法,测了一下有三个只有8千不到,
有空玩玩看吧,
再拆几个7805,7915,7812啥的,

网友:
10000uf做点焊机,不是异想天开吗?
x4都不够塞牙缝的
人家点焊机动不动就是270F起步

网友:
这种放电能力也不行啊!不然为啥人家叫超级电容

网友:
图片加载不出

网友:
嗯嗯嗯,这个拆下来可以当做备件使用的

网友:
12V点焊火花大,50个一万微法并联有可能点0.1的镀镍,只能试试看。

网友:
并联十几个应该可以

网友:
这点就够做电焊机?

网友:
试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拆板来作备件用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试试看啊

网友:
都是好板子,公司的吧

网友:
要玩就玩超级电容

网友:
,现在看到这些板子一点兴趣都没有,家里东西坏了,简单的搞搞,复杂的直接换。

网友:
手指般大的,做点焊机???

网友:
拆板来作备件用是可以

网友:
两面焊,拆有点费劲。。。。。。。。。。。

网友:
这电容有点小了啊

网友:
板子料多,烙铁得行